欧普17W飞碟灯简单拆解

楼主(2025-03-30):
型号BPZ220/17-E27-02 1700LM 6500K色温 无频闪 Ra80

淘宝购买,用完券21块钱

使用了杰华特微电子的JW19967M高精度的LED恒流源IC,非隔离降压LED驱动

网友A:
测试一下够不够功率,有上次买一个少一半多

网友:
散热看着不行

网友:
这个 有意思

网友:
看着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够不够功率,有上次买一个少一半多

已经装上了没来得及测,不过比换下来的视贝15W球泡要亮很多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B:
怎么说呢,现在的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都相距甚远了。之前的灯哪怕再小都要给你用上铝合金。现在的灯具 再大也不用铝合金,能塑料就塑料了。 这可是17瓦啊,17瓦啊 相当大功率了,结果还给用塑料,还掩人耳目的给做成翅片形状,有啥用呢塑料也不导热,下一步塑料也别用了吧。还有目前都是DOB方案么,连驱动都不舍得给用了么?看看日本本土版松下,再小的个头,给你压铸铝合金,外面喷漆,LOGO也是喷上去的,内部透镜加玻璃灯罩,再加独立驱动,哎欧普卖的关键也不便宜啊,这玩意要卖5块 你可以这么搞, 这应该要二三十吧? 怎么也能这么做呢?

网友:
关键要看散热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现在的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都相距甚远了。之前的灯哪怕再小都要给你用上铝合金。现在的灯具  ...

现在的灯,铝基板的面积都在缩。这还是大厂,杂牌的铝基板面积还要缩一半再虚标。无奈

网友:
我这个18W的吸顶灯,光效是120lm/W,夏天也很烫的,这么大铝底盘散热才刚刚够用。你那个飞碟盘,光效低一些,散热面积更小,估计寿命很一般。

网友(2025-05-29):
还不如温宇3.8

网友:
不如温宇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