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55寸当年上万元索尼液晶电视有一道颜色泛白,屏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5-03-30):
屏有一道颜色泛白,播放视频看不出

网友:
逻辑板到屏的各排线清理试试

网友:
不好解决吧

网友:
好像是屏排线问题,,此处正好在屏排附近

网友:
液晶电视机现在也比较少了,配件不好找

网友:
现在的价格也降下来了,换新的,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这个基本不好修了,屏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
屏线拆开,用橡皮擦清理试试

网友:
先清理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
可以是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接触的问题吧?!!!

网友:
寿命到了,要换新了

网友:
那个软排线那里,估计是一片有问题了,这种,找压屏的大佬解决一下,一寸估计要8块钱左右,不便宜啊

网友:
清理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
先拆擦排线试试

网友:
不行就是屏有问题了,凑合看吧

网友:
运气好就是排线问题,运气不好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