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许老师电桥里为什么要用那么多CBB电容?

楼主(2025-03-30):
用了好多CBB,但是电路图上也没标哪些电容要用CBB,是所有的电容都要用CBB吗?下图许老师所说的“吸附效应”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即便小型化,最好还是使用CBB电容而不是贴片电容,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A:
天天总有那么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总有那么多的问题

慢慢来,还有很多问题呢,一个一个搞明白

网友:
CBB电容性能更稳定吧

网友:
其实是陶瓷介质的压电效应,参考压电陶瓷喇叭,,压电打火机,燃气灶,甚至有变压器。瓷片电容,贴片那些叠层陶瓷电容,都有比较大的电压电流涟漪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选陶瓷电容。震荡电容,选频电容,用CBB更稳定。

网友:
谢谢科普,受教了。

网友:
联系一下许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总有那么多的问题

那十万个为什么是纯水,猪兄是真想弄明白。。。。

网友:
尽信许,不如无许

网友B:
猪兄水得有水平,不像那几个水王,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兄水得有水平,不像那几个水王,纯净水

他是天庭水军大元帅啊,没点水平行吗

网友:
贴片MLCC的容量随电压和温度误差和振铃貌似目前还是问题.

网友:
小的贴片电容不是标注不了容量吗?难识别

网友:
CBB电容性能好、损耗低,用于测量仪表有利于提升品质,价格也不算贵,只是外形稍微大一点而已,俺的UT61E万用表也把积分电容换成了高压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