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装一个SK150可调电源

楼主(2025-03-30):
以前我用ATX电源转接板,固定输出几个电压,不可调流
这个月看过大佬飞向狙沙对这个电源的拆解分析

无治的SK数控电源搭配各种3D打印壳子,闲鱼上很火
正好以前从来没用过3D打印的产品,
就从这个开始试试看

选了个最便宜的(运费比东西贵系列)SK120壳子
买来按150的尺寸扩孔+铸工胶填充

填的有点丑哈,自己凑合用,

原计划加装XT60接口用开关切换,
到手发现插拔力太大就放弃了

楼主:
补了两次铸工胶,算是装好了

买的15AWG航模线,可能有点粗
输出两条线一起压端子,接线口就塞不进去了
最后只有输入压端子,输出没压

楼主:
零部件闲鱼买的价格比较便宜,
但快递费是自己下单另付的
表头从学校发货,垄断快递12(特惠寄不支持这个寄件地址)
3d打印壳子从深圳发南京普通快递也是12(卖家要求预约取件时间,但特惠寄不支持时间自定,只能选普通寄件)

楼主:
占楼编辑,DC099镀金插座还在等快递, 完全体晚些更新

网友A:
没完结你就发帖了。。先占用一下沙发。
也想升级一下手里的电源。。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有显示屏的,就感觉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完结你就发帖了。。先占用一下沙发。
也想升级一下手里的电源。。刚好学习一下。 ...

搞定零件选型和改孔,
产品算80%完成度了

接线很快,等DC口到了焊接个端子的事

网友B:
买了个sk150c彩屏版本的70+。铝合金外壳和PD取电模块50,加起来130左右,然后买了个二手笔记本20v 180w电源,一共一套加起来200左右

网友:
不算便宜啊!

网友:
快递费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零件选型和改孔,
产品算80%完成度了

咸鱼上搜了一下,半成品120左右到手,120x的模块,然后自己组装一下。有点想法了。

网友:
有输出控制开关,输出可以随便短路的就不错。风险是调节控制失灵或者短路导致功率管击穿高压直接输出到负载

网友:
还有大电流输出时的元器件高温问题,功率管,线路,线圈磁芯,温度有一些非常高

网友:
搭积木方式的确方便,不过温度控制和短路保护有考虑不?

网友:
模块是调压范围多少电流多大

网友:
都是几瓦呀?多少伏?电流多大呀?

网友:
dd有80的数控电源

网友:
好点子。有空也组一个。

网友:
多少v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sk150c彩屏版本的70+。铝合金外壳和PD取电模块50,加起来130左右,然后买了个二手笔记本20v 180w电源 ...

搜笔记本电源贵,
但收银机电源就便宜了,
反正5225口通用,光宝这牌子也说得过去

网友:
电源输出可以加个保险管,防止给电池充电时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