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ZXV10 B860AV2.1 播放中间断出现暂停现象,啥原因?

楼主(2025-03-30):
ZXV10 B860AV2.1 播放中间断的出现暂停现象,就像按了遥控器上的暂停键一样(画面出现暂停标志)几秒后又继续播放,在暂停期间按遥控器,里面的绿灯闪动(表明接收到信号了)
目前的操作:换了系统无效,换遥控器无效,去掉接收头无效,测几个关键电压没有发现异常,没了检修思路,哪位坛友遇到过此种情况?

网友A:
先测试电源过不过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电源过不过关哦

12v电源头用其它机器的替换无效,对比另一个机器测试里面的3.3v等4个低压电压一样

网友B:
会不会是cpu发热导致的降频,带来的卡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pu发热导致的降频,带来的卡顿。

或者硬解不动,或者网络卡顿?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D:
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机顶盒工作时的暂停一般与它的系统有关,可以测试一下TF播放和U盘播放是否出现同样现象。

网友:
移动盒子配置都不好,建议直接换其他盒子

网友:
电容都换一遍,可能会好一些,运行到一定时间,热量积累,崩,然后冷却,又继续。

网友:
多看看还有啥故障,再一起分享。

网友:
安卓9都不是的盒子可以淘汰了。

网友E:
我家也是这样,上门检修师傅说光猫是千兆网速,线缆必须是千兆网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pu发热导致的降频,带来的卡顿。

散热片没有动,再说开机很短时间就出现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这样,上门检修师傅说光猫是千兆网速,线缆必须是千兆网线才行

应该与网络没关系,其它安卓4的盒子都没事的

网友:
从新刷机换别的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

之前是另一个系统,出现暂停现象后,换遥控器无效,就换了系统,还是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硬解不动,或者网络卡顿?

确定与网络无关,同等条件下其它机器好好的

网友:
一方面一方面排除吧
先本地视频测试 排除下网络原因
然后低分辨率视频 加吹风排除cpu发热问题
然后就是换显示设备 电源 外围设备
然后堵红外接受口,排除有人恶搞

网友:
网速问题吧

网友:
使用2.4g无线网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