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正负极接反了会怎样?

楼主(2025-03-30):
- [ ] 如果用dcdc恒流恒压模块给电池充电时,正负接反了,结果会怎么样?今天给这个小电源做房子时又思考到这个问题了。
- [ ] 当然了,按照常识,肯定说电池会充爆,这是以往停留在用变压器充电机给铅酸电池充电的思维模式上,我觉得不能照搬到dcdc电源上,毕竟这种充电口挺耐操的。
- [ ] 用dcdc电源时呢,电池充电正负接反了的话,等同于电池和电源串联,还短路了,电流会很大,那么这时恒流恒压模块的恒流功能应该就失效了,结果就是输出的回路被烧,要么开关管烧,要么采样电阻分流器片烧断,我用恒流模块给电池充电这事干了十几年了,还真从来没接反过一次,每次充电时我都要两次确认正负极。

额……

- [ ] 所以要怎么保护电源模块呢?也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我是在电源输出端反并一个二极管,然后输出线路上有个保险管,假设电池反了,那么电流能从二极管过去,并烧断保险丝,保护模块。当然哈,这样做到底有没有保护作用,不知道,要不我牺牲一下,买个3块钱的恒流恒压模块做下实验?

- [ ] 反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输出正负反并二极管加保险丝。若充电的电池带保护板,那就最好,若不带保护板,就烧保险。
功率大的电源就并大号的二极管和插片保险

给锂电充电还是小心谨慎为好,一定要严格仔细确实正负极,电源的输出电压,例如给3.7v锂电池充电,电压调到4.17v就够了,反正根据三元锂SOC表,4.1v以上就差不多满电了

结束,谢谢

网友A:
家里留这么多电池干嘛的

网友B:
反接约等于短路,不需要实验了

网友:
锂电池充电正负极接反了的话,不论电池是否有电,都是当成负载,会导致电池发热严重和损坏。

网友C:
最后那一排刀片电池是多少串

干啥用的

网友D:
没电的电池会不会充得正负倒过来

网友E:
不是有万用表么,上电前先测下正负极...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F:
我的电源也是用的图3电路作防反接用。

网友:
充电器带防反接的就没事。如果没有防反接的,要么充电器坏、要么保护板坏。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4056、4057一类的充电器,电池接反了,必烧!我都烧了好多了

网友:
接错+、-,开关管kf102h e834完了,不知啥管子?贴片的j6也完了。

网友:
正负接反如果电源没保护会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留这么多电池干嘛的

大电池是停电的应急储备,62.9v30ah能存1.8度电,带60v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约等于短路,不需要实验了

嗯,看来输出加个保险管还是挺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一排刀片电池是多少串

干啥用的

17串62.9v30ah,之前是打算给电瓶车用的,买来后才发觉没法全部塞进车里,硬塞给车扩容的话有危险,罢了,于是我又去买了一套62.9v20ah的塞车里,所以这一组电芯就镇宅了,配合60v逆变器作为停电的应急电力,还挺有用的,四川是水电大省,之前夏天热的时候岷江都干了,没电了,我们这经常分时段分街区停电,要保工业生产,民用电是可用可不用的,就给你拉闸了,

网友:
防反接电路保护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电的电池会不会充得正负倒过来

从结构上来说,即使是0v饿死的电池,化学结构仍然摆在那,正负接反了依然会导致电解质分解,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万用表么,上电前先测下正负极...

是的,拿到电池测一下正负,把充电器负极夹上去,最后夹上正极前再测一次,两次测试,确保无误。不怕麻烦,我这么做了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充反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源也是用的图3电路作防反接用。

就是不知道二极管管用不,总之主要靠速断保险丝,反了就短路烧保险。

网友:
不带防反接电源立马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