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毛钱的夹子灯 0技术补充电元件

楼主(2025-03-30):
看到坛友三元钱买个夹子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943-1-2.html

咱怎么滴也搞一个,不然感觉吃大亏,会睡不着觉的。

经过一番搜索找到一个3.5元的夹子灯,下单后提示收货好评返3元现金。
原本想着到货就加个充电板和电池。
可是拆开后发现还预留了焊盘,直接补件就可以了。
补个4056 周围元件也全补上。

感觉自己风枪技术上升一个台阶,之前ipad借给同学玩,他小孩把触屏摔破了,同学也没表示说找人修,只能自己想办法省钱修。
我买触屏换上,但是但是但是 换好测试没问题,准备取下触屏贴胶,不小心把排线座子抠豁了。
又买了10个座子,买了谊华852D+ 吹坏5个座子也没能补上去。

这次补4056时候,居然能把两个充电贴片指示led焊好。开心..................
灯有暖光+白光+混合三种色。每种亮度是单独存档。

送了一条1.5M的线,最便宜的那款,直插亮灯,没有电池和充电功能。

有空焊盘,虽然咱不懂技术,起码知道这个位置是装充电芯片的。

R9 0欧电阻是把输入5V供电正极直接通到开关上。 拆掉0欧的电阻。

图片画圈地方时补件的位置, 一个4056 ,R2位置补个122电阻, D1补蓝光led,  D2补红光led
R1位置补个102 是给充电指示灯限流供电的。

找个电池接上测试可以亮灯。

再测试充电也正常。

这个角挡住了,充电口有点歪,剪掉这个角,充电口完美贴合开孔位置。

电池保护板没装,装了一节800ma的垃圾电池。用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了再补齐保护板,换一节高容量电池。

网友:
这个做小夜灯可以。

网友A:
良心板子,焊盘都预留了

网友:
升级了,变成内置电池版的了。

网友:
维修使用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心板子,焊盘都预留了

都是多版本共用,不用开多一个模。更良心的连小贴片都贴有,只是少了充电芯片

网友:
为手痒过瘾者特供。

网友:
焊盘都预留了

网友:
只减了零件,有焊盘就好加装了

网友:
用料还可以了

网友:
鸟枪换炮了

网友:
咱怎么滴也搞一个,不然感觉吃大亏,会睡不着觉的。

网友:
换4500K高显色性灯珠,晚上不刺眼。

网友:
我买过一个小台灯,电路板上直接就有充电电路,只是没接电池,自己加个电池就变成电池款了

网友:
统一模具,有预留电池,是另一个型号

网友:
这么便宜,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心板子,焊盘都预留了

一般都是这样,不会为了不同型号的重新设计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这个4.56焊盘中间没有加散热片。

网友:
r9位置应该加个限压电阻或二极管吧 4056超5v发热很严重

网友:
5毛的小台灯,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