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DELL Vostor3450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5-03-30):
表弟也是发小邮寄过来3台笔记本,一台T420、一台DELL的Vostor3450、一台DELL的Latitude3450,都是有些年头的笔记本了让我折腾,到手后发现其实除了升级也没什么折腾的,前两个是i5-2540的,Latitude3450是i5-5200U的,内存都是4G。T420成色不错不用怎么折腾。由易到难,先折腾Latitude3450换了硅脂,找了吃灰的内存升级了内存,原装的硬盘没想好修好后做什么就没换硬盘。

▽这是笔记本型号的截图

▽开机进系统发现电池不充电,拆下电池发现接口这里这个1脚和2脚相连的

▽电池一侧的这个脚其实都裂开了,整理了一下恢复

▽电池参数是48W、11.1V的但是没有脚位的示意图,不明确有问题的脚位相连会有什么影响

▽找到这个型号电路图,看了一下相连的两个脚位应该没有大问题,直接测正负两端无电压输出

▽然后开拆,这个电池还挺好拆的,用的胶很少都是卡扣式设计顺利拆开,这就是拆开的电芯了,电芯都是三洋的用料还不错

▽直接在保护板后面测是有电压的,只有4.6V电压很低了

▽这电池是三组两并串联而成的,测试每一组的电压只有不到1.5V。于是找了一对个鳄鱼夹线,用5V 2A的手机充电器直接激活将每一组电芯充到3.6V。

▽然后在组装回进系统,发现电池充电正常了,但是健康度实在是太差了,这本子修好后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不打算折腾换电芯了,折腾一番算是找了点事干吧!

水平有限简单折腾,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大红袍

网友:
电芯老化了

网友:
有一个惠普的电池也是不行了

网友:
其中一个或者几个电芯不行了。用不了多久就坏

网友:
电池久了就容易坏

网友B:
我有一个10多年前的不能充电了,不管换的系统有没有Dell软件都拒绝充,刚好BIOS电池也没电了,关闭网络(不让他自动校准时间),然后把时间改成电脑购入后的一年,然后重启,后来好像就充电了,或许我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在开好机的情况下带电拔插了一下电池。

网友:
大红袍,已经不多见了

网友:
大红袍电池不错

网友:
大红袍电池不错,可惜老化了

网友:
只有熟人才值得干一下。否则直接让他换电池,不过这个配置真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大红袍

我就感觉有个词很经验来形容这个电池的,一时没想起来,你这一提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10多年前的不能充电了,不管换的系统有没有Dell软件都拒绝充,刚好BIOS电池也没电了,关闭网络(不 ...

下次有机会试试这个方法,看能不能复现。

网友:
没锁才可以下一步。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传说中的大红袍

网友:
还能再战20年

网友:
升级CPU,换个固态,加大内存,还可以再战十多年。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又能再战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