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了一个快克861dw求鉴定真伪,已更新确定为假货,帖子内有基本的辨认方式,可供大家参考

楼主(2025-03-30):
经过多放辨认,我收到的是假货,已经协商退货了。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辨别经验,给大家参考。
1.正面面板,原装的6印刷的是有特点的,可找下官方的图和我的比对下就知道了
2.手柄我没拍照片,但是假货手柄一是没有丝印,二是手柄颜色偏灰,正品有丝印而且偏黑
3.内部应该有整流器还是滤波器的,从背面防伪码那边两个螺丝固定住的,我这个假货把这个优化掉了
4.内部元器件少了太多,现如今看到的正品开箱图,没有一个少这么多元件的
以上就是我这个上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这种应该很少人造假吧

网友B:
有焊盘,全给它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焊盘,全给它补上

别开玩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很少人造假吧

不知道是不是新批次的原因,我看了之前的拆解图片1.5 1.4板子上都是有元器件的,但是这个写的1.6说是23年买的,但是这优化的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现在怎么这么简单了,元器件也这么少了。。。

网友: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电烙铁功能,给减掉了,就成了单风枪……

网友:
我猜是真的

网友:
上面不是写马达驱动?上边大板控制下边这个mos管占空比就行

网友:
看着没多少元件

网友:
山寨仿货  非正品  正品不是这种做工

网友:
会不会是多种产品共用一个pcb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电烙铁功能,给减掉了

网友:
老款的风机无刷马达是没有自带驱动 要用这个驱动板 驱动

网友:
也不知道真的长什么样子

网友:
对比我自己的同型号,确实是假货。

网友:
我以为这个不像公模,销量又低,专门造假连开模费都挣不回来

更像是中间商从快克的供应商那里淘换到报废模具甚至客退品

随便组装起来凑数卖,尤其是手柄那个 特征。

我上学时买到过真索尼头戴耳机

塑料件怎么看都是真的,但壳子里装了一幅假单元

网友:
那个6,是真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