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新的但是坏的明伟350w24v电源

楼主(2025-03-30):
- [ ] 这个电路板看着挺新吧?确实是新的,看看这接线端子都闪亮亮的,电路板也是翠绿的,但现在是坏的了,我自己作的!仓库备品件领出来作为维修备品,然后我值班时闲得无聊,想看看品牌货的保护功能强不强大,能扛得住多频繁的短路(正负极啪啪啪啪!)和多大的过载,结果刚正负啪一下,灯灭了,烧了……什么明伟太垃圾了,还不如我2块钱包邮的充电头子耐操
- [ ] 型号就是这个350-24,反正款式一样,外壳也一样,但现在看这个真明伟,好像坏的明伟壳上印的字不太一样,不过外壳已经丢了,我就带了个电路板回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明伟,罢了罢了不重要,看做工。
- [ ] 看看这做工,即使是假明伟,用料也是可以的哈,这电容,这一堆电感,这布置,这变压器。
- [ ] 整个板子就两个芯片,大的看不懂,小的看不清。反正没看出哪烧了,当然了,我也不打算修(我是真不会修),厂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电源,坏了丢掉就对了,反正仓库那么多,我弄坏了一个丢掉看不出来很正常对吧。
- [ ] 这做工确实可以,背面都刷了老厚的三防漆,表笔都戳不穿
- [ ] 最终的归宿当然是拆零件了,也算废物利用吧,这上面好零件挺多的。结束谢谢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可以修一下改成可调电源吗?

网友B:
看有没有烧保险,没烧的话有可能是整流管30150VCT烧了,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明纬电源有好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一下改成可调电源吗?

这类电源很适合改可调电源,若修好了肯定能改,但我若需要改的话,有全新完好的,为啥要修这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烧保险,没烧的话有可能是整流管30150VCT烧了,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

测了,保险好的,二极管也是好的

楼主:
保险和两个二极管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电源有好多假的?

是的,或者说,市面上个人很难买到真明伟。

网友:
期待楼主能修好,然后再发个贴总结一下,。

网友:
你找个是假的,首先正品明纬350W的变压器上面有明纬标记,其次正品明纬350W是双槽共模电感,然后正品明纬不可能在低压电容顶部防爆槽上面涂胶水。我发一个正品明纬LRS-350-24的图给你看看:

网友:
这个伟子不太对劲

网友:
用料比较足了

网友:
确定这是真货?

网友:
看着电源像假货,

网友:
这种改可调还是好用的

网友:
能不能寄给我,看能修好不

网友:
大品牌的质量就是好

网友:
这个电源是假的,我也用过几个这种电源。

网友:
电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