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到手即拆改,加开关实现开关机失败

楼主(2025-03-30):
此帖一开始标题“ETC到手即拆改,加开关失败”,有点误导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坛友了,所以改了一下,事实上要说的是改造防拆开关成功(没技术含量),想加装电源开关实现彻底开关机未成功。

申请了个免费ETC,收到是金溢的,和网上能找到的对比,这个金溢有点与众不同,看起来更简洁,带TYPEC充电口,实测确实能充电,电池是单支14500磷酸铁锂,网上常见的大都是一只一次性锂电加一只超级电容,有的还在外壳上明确标注禁止充电,所以有不少换电池的帖子。

不想贴车玻璃上,第一时间拆开把防拆开关做了处理,高电平脚上拉电阻焊开悬空,检测脚焊线直连低电平脚,然后手机微信小程序蓝牙激活,便可正常使用。闲得无聊还揣兜里到某网点,让小姐姐用专用设备隔空检测,车牌信息...读取一切正常,小姐姐都懵了——胶都没撕过,开关也是弹起的,竟然检测通过

然后打算给盒子加个开关,希望在某些不想用的场所彻底关闭而不是拔卡(拔卡和关闭是有区别的),然而,试了才发现这盒子掉电就掉激活,而且激活有次数限制,这就没法通过断开电源关机了,就算不限制激活次数,也不可能每次要用都现激活吧
可是那些换电池的,先处理好防拆开关,之后随便折腾再也不用激活,又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是论坛帖子找的图

上面块是电池加电容供电的,下面块是单14500电池供电的,这种板掉电不掉激活,和我那个相比除了供电、充电部分有区别,主要电路结构方案貌似都一样。有没有懂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下,是硬件外围区别还是软件不一样,怎么才能实现关机(不需要重新激活)或不被唤醒呢,(哦,如果有说屏蔽盒的就算了,太麻烦),谢谢大家!

网友A:
感觉14500充电的更好些,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
哪里能免费申请

网友:
现在有绑定微信和支付宝的ETC和不用粘在玻璃上的,靠谱不?信号有延迟吗?异地注销方便吗?

网友B:
把微动那个臂压下去用绳绑一下不就好了么,何必动烙铁?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
没有开盖击毁吗

网友C:
……不让断电?你就在天线前面的电容回路处理下,加个对地开关?(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14500充电的更好些,换电池也方便

是的,对南方比较友好,不过北方可能扛不住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微动那个臂压下去用绳绑一下不就好了么,何必动烙铁?

绳子松脱或者开关出问题就要重新激活,虽然几率很小,主要还是强迫症,看不得不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让断电?你就在天线前面的电容回路处理下,加个对地开关?(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功耗) ...

5.8G的高频信号,加对地开关?

楼主: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在击毁之前就开盖了

网友D:
我都注销ETC了、不想莫名其妙被扣费、现在我这里路边停车位都开始整ETC自动乱扣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注销ETC了、不想莫名其妙被扣费、现在我这里路边停车位都开始整ETC自动乱扣费了、、、、 ...

所以要彻底关机而不是拔卡,当然,压根没去过任何有ETC的场所都被莫名其妙扣费的话就没办法了。其实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放金属盒子里屏蔽,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网友E:
我记得以前是不能拔卡,想不到后期的都能随便拔了

网友:
厨房锡纸包起来就能屏蔽信号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让断电?你就在天线前面的电容回路处理下,加个对地开关?(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功耗) ...

肯定会的,正品是在发射芯片供电哪里加的开关,其实是让主机无法被唤醒和发射。。

单片机依然工作,只是因为长期无信号就休眠了。

这种老式的5.8G单通道,激活标记是不能掉的一旦掉了就必须去网点,通过交易通道激活,无法实现个人激活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以前是不能拔卡,想不到后期的都能随便拔了

早期是接触型的卡,卡是户,如果拔了就无法交易。。后期卡盒户三者绑定,所以任意一个出现都可以交易了,所以卡在不在也就那么回事。。

即使卡盒都没有车牌付也可以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绳子松脱或者开关出问题就要重新激活,虽然几率很小,主要还是强迫症,看不得不整洁 ...

你最好测一下,如果这个板子是三点设计的,即使你短接了也一样错误。。

它原设计是三点的选择开关,抬起来是12通触发失效,按下去是13通安装正常。   如果你短接了以后,实际抬起是123全通依然是触发失效。。

后期确实有两点设计的,就不会自毁了,这点你要注意的。。

所以一般都推荐绑,就是利用它本来的选择性,直接完成。。就不管他什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会的,正品是在发射芯片供电哪里加的开关,其实是让主机无法被唤醒和发射。。

单片机依然工作,只是 ...

这个主芯片是BK5863NQN68J,有单独的射频电路供电脚么?如果有是哪个脚呢?为什么别人换电池那种一样的电路结构就可以掉电而不掉激活呢?希望解惑!还有,这个掉激活后还是可以自己蓝牙激活的,只是有次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最好测一下,如果这个板子是三点设计的,即使你短接了也一样错误。。

它原设计是三点的选择开关,抬起 ...

是三点设计的,把高电平脚(电阻上来到供电,逾与其接通判断为拆卸)断开,检测脚与低电平脚(电阻接地,与其接通判断为正常安装)短接,所以无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