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大佬能认出这种螺纹的规格?

楼主(2025-03-30):
我买了个如下图的支架

圆管之间,圆管与底座之间都是用下图这样的螺纹连接

我现在需要用板牙在一个铝合金圆柱上做一个一样的外螺纹,上午到专门卖板牙的店里试了很多规格的板牙都不行,老板用公制的英制的牙规量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是什么规格的螺纹。

我把这个螺纹和一个标准的M18,螺距1.5的螺栓放在一起,能看出螺距比1.5小,大概每八个螺纹会差半个螺距,也就是1.5-(1.5/2)/8=1.4mm
螺纹大径用游标卡尺量了下,大概是17.5mm

有没有大佬能认出这个螺纹的具体规格?

网友:
还有种细牙的,看你的图好像不是,不懂了,期待答案。

网友:
买套牙规尺量量?

网友:
看着像美规细丝

网友:
螺纹底径用卡量是多少?应该是m18*1.25

网友:
英制或美制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管螺纹

网友:
可能不是标准螺纹,螺纹是用专用的车床车的,小作坊这种车床很多的。

网友A:
像美标螺纹 11/16-18UNF

网友:
螺距和大径一定要量准确,这个对找螺纹是哪种很重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美标螺纹 11/16-18UNF

单纯从测量的结果看,感觉很可能是这个(但是查了下表,没有-18UNF,只有16和20,有可能是11/16-20UNF)。我明天问问刀具店的老板有没有这种板牙,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纯从测量的结果看,感觉很可能是这个(但是查了下表,没有-18UNF,只有16和20,有可能是11/16-20UNF) ...

没问问店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问店家吗?

店家直接说不知道。但是你买我店里的管子都合适。

问题是我做这个螺纹不是想用在管子上的,是为了转接。

网友:
牙规量啊,配合内螺纹孔,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对,对于管子上的螺纹首先想到的是管螺纹,这个显然是20管(所谓4分)的管螺纹,用你家4分水管帽拧上一下便知。

网友:
这个老板答复有趣的

网友:
我手上的60⁰螺纹样板1.25就直接到1.5了,,木有1.4的

网友:
用牙规尺量量?

网友:
带着去那种专门卖螺丝的五金店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