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H、20AH、50AH铅酸电瓶是可以用一个充电器混充的

楼主(2025-03-31):
只要取消推高电压的快充功能,改成用带温度补偿的浮充就可以了,浮充电压随温度变化,可以一直插着不拔,也不会因高温析气和充鼓,至于均衡,因电压高时漏电明显增大,所以自己有一定的均衡作用,刚绞尽脑汁解决了所有问题,经过精密计算,充电器环境温度变化时相对应的充电电压偏差可以设计在在极小的范围内自动变化,热敏电阻正在路上

网友:
你这马赛克打的,好像naa啥一样

网友A:
看不懂,理论上电压一致的电瓶,充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充电时间长而己
我48V20AH的电瓶,用锂电充电器充一天,随便充都充不满,所以放心去充

网友B:
看你图片是串联充电,我就问下,12Ah的和50Ah的差38Ah,浮充电流才多大?多久才能补足这38Ah?12Ah的这么久的时间流过38Ah的电流对它没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片是串联充电,我就问下,12Ah的和50Ah的差38Ah,浮充电流才多大?多久才能补足这38Ah?12Ah的这么久 ...

楼主好像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

网友:
三段和二段式充电器,改的方式不同。

三段式的是先衡流,在高恒压,然后低恒压;二段式的属于降本增效的改进,先恒功率的基础上电压升高超过恒功率了就高恒压,然后低恒压。

改电压不但要改高恒压,还要改低恒压,否则会乱套。

网友:
铅酸电池,想那么多干嘛。只要充电终止电压不错,充到这个电压你想充也充不进去啊。

网友D:
考虑到0.1~0.2C的充电电流,充电器对于不同容量的电瓶得自动匹配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

哦。。。了解了。

对于电池来说,无非就是0.1C充电还是0.25C(或其他数值)充电的区别罢了。

网友:
小的可以冲大的,大的不能冲小的

网友:
你这技术还要保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

一般充电电流是容量的十分之一吧,冲12小时,像50ah电池一般配5按充电器,用来冲12ah肯定大了,但是12ah电池一般配1.5-2按充电器,冲20或50ah都没问题就是时间很长而已

网友:
主要是电流变化控制

网友:
温度升高1℃每个单体充电电压降低3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片是串联充电,我就问下,12Ah的和50Ah的差38Ah,浮充电流才多大?多久才能补足这38Ah?12Ah的这么久 ...

人家不是不同容量串联,是同型号的电瓶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0.1~0.2C的充电电流,充电器对于不同容量的电瓶得自动匹配才行

铅酸电池大多数0.1c充电器。0.2c的充电器很少。我锂电池都是0.5c充电

网友:
电流都不同,怎么通用?

网友:
铅酸和锂电池有区别,锂电池都是恒压恒流,铅酸会有高压低压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理论上电压一致的电瓶,充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充电时间长而己
我48V20AH的电瓶,用锂电充电器充一 ...

铅酸电池温度不同适合的充电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片是串联充电,我就问下,12Ah的和50Ah的差38Ah,浮充电流才多大?多久才能补足这38Ah?12Ah的这么久 ...

只要不着急用,就可以一直插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