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谁能换固态硬盘主控板吗?

楼主(2025-03-31):
2020.11坛子里商家买的1丅固态硬盘,去年坏了两次,都是不识别,每次回去处理了(免费处理的),可能是脱焊了,用了一段时间又坏了。
现在说是要收费换主控板。
但是不想找他了。
咱们还有可靠的做这个的吗?

后来京东入了致态长江存储。
现在硬盘资料,需要保存的都同步到nas了。哈哈。

自己手工不行,不敢拆。
晚上回去上图,各位大佬帮着看看。

网友:
瞎猜!估计用的低温锡

网友:
不如自己拆颗粒搬板

网友:
来这个版块的人大部分自己都会换的吧。

网友:
不如搬板重新开卡

网友:
什么方案的盘?拍图看下先,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某锐数码的吧,换主控板可解决不了哦,而且商家报价应该不低(实际换闪存或者换同容量良品),之前返修只是充新开卡,治标不治本,实际闪存问题

网友:
开心的换人

网友:
不上图片啥也不清楚,不好帮助

网友B:
有一些数据很重要,所以这东西还是用靠谱的好,我买首先考虑正规牌子mlc的。杂牌速度还掉很快。

网友:
需要更多的信息才好判断。

网友:
我是三线厂商的固态都不敢买!

网友:
这个要确定闪存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锐数码的吧,换主控板可解决不了哦,而且商家报价应该不低(实际换闪存或者换同容量良品),之前返修只是 ...

后来京东买了一个致态长江存储的1T用着。这个淘汰下来也不能浪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锐数码的吧,换主控板可解决不了哦,而且商家报价应该不低(实际换闪存或者换同容量良品),之前返修只是 ...

+1,大概率是闪存寿命到了...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
遇到这种频繁出问题的盘挺闹心的

网友:
主控板不用换。2263xt主控虚焊通病,估计重植下就好了,有需要可以发来我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数据很重要,所以这东西还是用靠谱的好,我买首先考虑正规牌子mlc的。杂牌速度还掉很快。 ...

现在的MLC都只能在海鲜市场找二手的了吧

网友:
顺便问问群里各位贤者,我有一块硬盘因电脑从自行车上摔下而不能读出,此硬盘有救吗?

网友:
估计受热脱焊,自己那个热风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