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缝纫机电机的脚踏开关diy

楼主(2025-03-31):
年前就淘了一个缝纫机电机,交流250w的,就搁置了,上周末钉个拉链,想起这个电机了,就用一个电钻开关,一套锂电充电器外壳做了一个脚踏开关,可惜这个开关没有调速功能,用了电脑3圆头插头、插座,插座焊好线后用了粗的热缩管包裹了一下塑形,然后打的热熔胶固定,先凑合用吧,毕竟缝纫机也不常用了,各位一观。

网友:
很有特点啊

网友A:
电动的也不算老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也不算老式的了

兄弟,这个是老式缝纫机,脚踩的那种的。是后加的电机,有套件的,我只是淘了一个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也不算老式的了

电动是后改的,这个是脚踏的,7、80年代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是后改的,这个是脚踏的,7、80年代的东西

脚踏改电动都需要增加哪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脚踏改电动都需要增加哪些东西?

一个电机+传动带,一个踏板,安装的位置本身有,不用改动,我家的90年代就改了,现在淘宝一套4/50块

网友:
搞成无极行程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机+传动带,一个踏板,安装的位置本身有,不用改动,我家的90年代就改了,现在淘宝一套4/50块 ...

大神好,发现个问题啊,这个老式缝纫机右手边预留的螺丝孔是7mm的,很纳闷为何是这个尺寸的?然后当时预留这个是为了接什么外设呢?

网友:
配套的脚踏开关是有调速的。

网友:
还是这样改装的好用,现在那些电动缝纫机(比如芳华的)就是一个渣,布料厚了就吃不动。

网友:
喜欢自己缝缝补补的还不少耶

网友D:
原脚踏里就3个触点,不知道怎么调速的

楼主:
当时老妈想处理掉的,我给留下了,感觉这个家具还蛮不错的,很有时代意义,也不容易坏,当时还给孩子用它做过抱枕,蛮有意义的,偶尔还能修个裤脚啥的,练练手。这几次用的机油保养的,是不是不好?转起来有些沉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脚踏里就3个触点,不知道怎么调速的

也不太懂这个电路,懂行的给讲解讲解

楼主:
先降压,然后通过接触片调整电流大小来控制转速?

网友:
只要能够起到灵活、可控、方便实用的效果就可以

网友E:
发现传动绳子了。。。是不是可以用脚踏踏板踩起来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传动绳子了。。。是不是可以用脚踏踏板踩起来发电。。。

这个肯定可以改了,人力发电机了哈哈

网友:
脚踏比电动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