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圆盘插座

楼主(2025-03-31):
这种奇奇怪怪的插座,现在很多。

圆盘,的现在用的都少了。最主要是占用空间比较大。

塑封

线比较短,估计只有1米

三位

底部应该有个专用的扣,可以固定在墙面上。(实际厂家没有配送。带3C认证。不过,这个三C估计比较比较。。。。。。。)

拆开,内部走线中规中矩。

阻燃内塑料。

网友:
占地太大了,连接线有点细

网友:
不用大功率电器应该还行吧

网友:
圆盘形和矩形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反而更占地方。

网友:
其实还可以多加两个三孔。

网友:
是 不是还会有立方体/球形////等等样式的

网友:
好处是插大的电源一体设备不打架

网友:
老实说,这些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般

网友:
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
感觉圆的也挺占地方

网友:
插一个手机充电器,再在充电器上插一个论坛买的led灯,这插座,可以当底座,稳的一批。

网友:
就是这种食之无味的感觉,买东西一定想好,不然就一堆舍不得扔又不好用的废物

网友:
这种连线的插排很少见了,都是一体铜条的了,省工省时。

网友:
测试一下USB输出指标看看,网购过的几个都没有符合铭牌标的

网友:
这样的偶曾经也撸过,不知道塞哪去了

网友:
的确不堪重任了

网友:
这个形状上面没啥优势,还不如方的

网友:
一般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