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继续求45,48,99,B3,7A,F2、SM2262EN 固件

楼主(2025-03-31):
继续求45,48,99,B3,7A,F2  2262EN 固件

由于瞎改   试过N个 都卡75%   求好心人帮我!!!!!!!!!!!!!!!!!!!

网友:
清空颗粒再开卡试试看

楼主:
目前找到一个 接近的  东芝固件 98改45   还是开不出
A19=Toshiba,1024Gbit,TH58TFT2T23BA8J(BICS3)(SM2262)
Toshiba,1024Gbit,TH58TFT2T23BA8J(BICS3)(SM2262)=98,48,99,B3,7A,F2,4,16,1952,012288,0768,05916,00000,02000,02,02,04,2,12,00,0,99,7F,01,0000,A2,00,00,00,00,25,10,00,60,00,09,11,8F,00,040,2,0,02,04,06,FF,01,05,3,05,0001,0001,FF,41,0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0000,00,0004,00,00,0000,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目前还是卡75

网友:
这个得高人指点

网友:
闪存id:454899B37AF2
可能的厂家:西数
die数量:2   plane数量:2   page大小:16   块大小:未知
制程:BiCS3 64L   闪存类型:TLC   电压:未知
可能的闪存型号:西数 SDYNBIAMA-032G, 西数 SDYNBIBMA-128GCE
可能支持的主控:SM2259XT, SM2258H, SM2259XT2, SM2258XT
数据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