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菜鸟请教:有没有用过款点焊机控制板的,请教下如何改成5v 2串法拉电...

楼主(2025-03-31):
有没有用过款点焊机控制板的,请教下如何改成5v 2串法拉电容供电

网友:
这个最高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
4N04R8*5 说是每个300A理论上1500A吧

网友A:
改啥板子,直接4串电容不就行了

楼主:
手里刚好有两个3000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啥板子,直接4串电容不就行了

我看有人加个升压模块就可以,我这个试了下加了升压,单片机可以开启,但是点焊不触发

网友B:
板子上有78l05 电容电压要高于6V才能让MCU工作 可以独立给个10V给MCU

网友C:
7805 输出端单独5v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人加个升压模块就可以,我这个试了下加了升压,单片机可以开启,但是点焊不触发 ...

升压芯片输出电流能达得到点焊要求?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升压模块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889-1-1.html

是这样接线吗,我试了升压到12V数据管会亮,但是无法触发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78l05 电容电压要高于6V才能让MCU工作 可以独立给个10V给MCU

独立供电可以开启MCU,但是没法触发点焊,估计是有检测输出端电压阈值的逻辑,我看不懂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 输出端单独5v供电。

具体怎么接线,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芯片输出电流能达得到点焊要求?

MT3608应该可以吧,控制侧电流要求不高

网友F:
这个加升压模块没用   要改触发电路    用升压它得到工作电压   两根焊笔电压不到10v左右  还是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加升压模块没用   要改触发电路    用升压它得到工作电压   两根焊笔电压不到10v左右  还是不会触发 ...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

可以手动触发  我记得我试用电容正极去捅主控     有个引脚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加升压模块没用   要改触发电路    用升压它得到工作电压   两根焊笔电压不到10v左右  还是不会触发 ...

肯定是这样,达不到触发电压,所以可以改手动触发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原理图,搞不定啊

网友:
买个升压板从电容取电升压到14V后给板供电就行了,有人发过帖子的,有接线图
我有一个类似的板子,我发过帖子问过,经过测试两串3000F的电容接升压板可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0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