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写给最近沉迷LCR那位弟兄一点建议

楼主(2025-03-31):
最近看到一位老是询问关于LCR的问题,该朋友想法是好的,但是LCR是精密测量仪器,并不是你想将它缩小就能缩小的,当然你若抱着做个LCR模型玩玩那无所谓,肯定可以做的很小。但话说回来,你若想当正儿八经的测量仪器,那是非常难的,毕竟是测量仪器,需要讲究精密度。

还有我觉得他似乎陷入了魔怔,感觉被老毛子或许老师的电桥走火入魔了的感觉,咳!可悲,站在盘观者的角度给他点建议吧。在我看来目前市面上主流的LCR都不咋地,本人使用LCR-819,凑合用用。我觉得最好的LCR应该是SR-720 LCR Meter。该仪表的特点是无档位设定,即传统的LCR通常频率是1K、10K、100K。。。。。等,但是该型号的LCR是无极可调,即你想多少频率就能多少频率。还有就是测量电容量程,也是无限量程,唯一的量程是满足8位数码管显示。尾部还能加载偏置电压,可以直接测量电容的耐压值。个人比较喜欢老式LCR那种显示界面,即哪个功能选择就该功能的LED亮起,虽然老式,但是我觉得耐用靠谱。以上是本人目前认知范围内所知道的,仅限分享,所有不足之处望改正

网友:
拆一个看看,数码之家鼓励对各种电子产品进行拆机

网友:
一直没有精密仪器。。能测量好坏就行了,关于精密,业余爱好者根本犯不着。

网友A:
我想通过一个实际的项目学会单片机,许老师电桥就是我认为的最佳切入点,最好的学习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通过一个实际的项目学会单片机,许老师电桥就是我认为的最佳切入点,最好的学习方式 ...

都到战场了,别人都拿大刀、大炮和敌人在狂干,你倒好,还说要学习...........学个酒

还最佳切入点、最好的学习方式..............你肯定要交学费

网友:
高端测试仪表,一般情况用不着
这个图上看起来像个老式辉光带打印那种计算器

网友:
可能他也是玩玩

网友:
5楼的比喻很恰当,都上战场了,就真刀真枪的和小鬼子干,你还在那里摆些POSE,立正稍息,卧倒,刺杀,应该直接瞄准扣扳机,抓好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到战场了,别人都拿大刀、大炮和敌人在狂干,你倒好,还说要学习...........学个酒

还最佳切入 ...

他就是闲着没事干,好像我最近琢磨transformer,头昏脑胀,红夹子夹上了黑夹子,搞坏了充电器,歇几天再说。

网友B:
要看目的是是啥,10几年成品电桥还是很贵的,这个设备和万用表一样。我觉得要搞好电子产品,示波器和电桥是很重要的仪器。楼主说的那是专业设备仪器名牌的的价格真的不低

网友:
你直接点小呆名好了

网友:
帖子多多 家元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到战场了,别人都拿大刀、大炮和敌人在狂干,你倒好,还说要学习...........学个酒

还最佳切入 ...

手下留情啊,要允许各种设想

网友:
多少钱一台啊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通过一个实际的项目学会单片机,许老师电桥就是我认为的最佳切入点,最好的学习方式 ...

如果你想学LCR原理,偏硬件鉴相那种,并且想深入学习电路,那仿许老师的做一个没毛病。
如果你想学软件鉴相LCR原理,那mini LCR是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想学单片机,那做LCR就不太合适了---起点太高

网友:
500就可以买个正规手持电桥,干嘛花这功夫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目的是是啥,10几年成品电桥还是很贵的,这个设备和万用表一样。我觉得要搞好电子产品,示波器和电桥是 ...

x鱼二手买过两台,大概都在300以内,小修即用。质量很好,我感觉比业余制作的要靠谱的多,毕竟是专业仪表。虽然无法校准,但可用高精度电阻评估一下仪器的精度。

网友:
难道论坛个个人均都有福禄克、是德的仪器?

网友:
许老师电桥我感觉最好用的一点就是:维修过程中在线判断断电解电容的好坏,10多年前维修750写真机小板帮了大忙,后来因为测量音响上的大电容这个电桥速度太慢,又买了台2手的同惠2817电桥,但体积就比较大了,前段时间出于好奇100多买了电桥镊子,但它好像不能在线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