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s NAS添加视频监控摄像头,ONVIF协议的都可以支持(BOSMA CCS)

楼主(2025-03-31):
前天给威联通添加了监控摄像头,现在给联想X1s也加一下,顺便截几张图。

手机上打开“联想家庭云存储”APP,打开工具、视频监控,如果没有这个菜单就要升级APP

立即添加

开始自动检索摄像头,结果还是没搜到

选择手动添加,需要注意的是,只支持ONVIF协议的摄像头。摄像头IP地址可以通过查看路由器获得,要在同一局域网下,端口号80,其他摄像头的端口号可以参考说明。

本次使用的是BOSMA CCS网络摄像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317-1-1.html

输入帐号admin,密码bosmasmart,各厂家摄像头的密码不同,可以参考用户指南

摄像机添加成功。(目前X1S没有限制摄像头数量,但是不建议超过8路)

可以继续添加其他摄像头,或管理已添加的摄像头

摄像头设置菜单里可以修改相关参数,比如录像时长和存储空间

查看录像,阴雨天画质一般。只能查看录像回放记录,无法实时观看,只有等上一个录像文件生成后才能看到,如果要及时查看,我们可以把单个录像文件的时间设置为较短,比如3分钟,这样就可以查看1~3分钟之前的画面了。

瑕瑜互见,联想网络云存储X1s NAS开箱拆解评测升级内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218-1-1.html

网友A:
不知道厂家倒闭不能联网的摄像头,能不能也连进来使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厂家倒闭不能联网的摄像头,能不能也连进来使用呀

跟厂家没有关系,只要支持ONVIF协议就可以。

网友:
飞牛NAS 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能开直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