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主路由,两个接入点,其他网络信息有点乱。

楼主(2025-03-31):
网络拓扑如图

主路由型号 华为 T7102.  pppoe 拨号上网,开启dhcp, 网关 192.168.3.1   wifi 名字  ABC。一切正常。
主路由下连接 一个 24 的 交换机。下边连接几个8口小交换机和ap 接入点。

1号 ap 型号 华为 k662d。关闭WIFi 同步功能,无 dhcp,WIFI 名字  UVW. 一切正常。
2号 ap 型号 华为 k662d。关闭WIFi 同步功能,无 dhcp,WIFI 名字  XYZ. 一切正常。

有个疑问关于有线网络。连接成功后在第二行显示的信息有点迷惑。

台式机通过有线网络连接 有时候第二行显示 abc 。有时候二行显示 uwv 。有时候显示 xyz。

虽然上网正常,但是有点疑问。按照我的理解,无论台式机连接在那里,第二行都应该显示 abc 。毕竟只存在一个网关,在路由器上。

问题可能出在  ap 接入点 上,如果电脑显示 连接到 UVW。数据是否是通过 ap 接入点 中转呢 ?那这样就很乱,我希望数据直接上行到 主路由。

如何让第二行都显示 abc 呢 ?请大佬赐教。

没办法,在 ds 上询问得到了 一些有用的信息,大家看看

Windows系统(尤其是Win10/11)会为有线网络自动分配一个“网络名称”,通常取自:
  • 网关设备的友好名称(如路由器型号)。
  • 同一广播域内其他设备(如AP)广播的SSID。
  • 历史缓存或手动保存的网络配置文件。

如果K662d作为AP时向局域网广播了它的SSID(即使台式机未连接Wi-Fi),Windows可能误将有线网络名称关联为K662d的Wi-Fi名称

网友:
AP是不是开的胖模式,胖模式是自主ap模式,相当于路由器

网友A:
这个显示 没有那么重要吧

网友:
断开一个AP看看

网友:
https://blog.csdn.net/m0_46332820/article/details/1155827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 没有那么重要吧

也许吧,就担心数据会被 中转到 ap 。那就很扯淡了。

楼主:
谢谢你。这个是 win 的原因,有点画蛇添足了。修改名字也行。

楼主:
仍然显示,是系统缓存导致的。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路由器姑且叫TP-LINK下面有一台电脑,电脑以太网连接显示“TP-LINK”,后来路由器换REDMI了,电脑网络还是显示“TP-LINK”。一直到正常使用,就没管了。

网友: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