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会议室大屏的触摸分屏的实现问题

楼主(2025-03-31):
群里有没有做过这一块的兄弟,想问一下,会议室大屏是安卓系统带OPS接口,OPS接口上有HDMI输入功能,现在是安卓系统切换到OPS的HDMI输入后,触摸是如何切过去的,,人机交互只有触摸接口。。想过用电子开关切,但如果用电子开关切完,肯定就切不回来了,,也想过会不会是一个USB 一入两出芯片(不是HUB),就是芯片直接把一个USB信号分成两个完整的USB信号,,但市面好像没有这种芯片呀,,

网友:
这类不是很明白,触摸屏有连接口吗?如触摸屏接口是USB协议那就好办啦.

网友:
这类大屏,在安卓下,大屏USB信号是给安卓的,当你转到OPS时,那USB信号就切换给OPS,老款的有些是触摸框有两路USB输出,一路给安卓一路给OPS,现在的基本都是信号切换了,这样,前置的USB在安卓下,安卓能识别,在OPS下,OPS也能识别,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