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岛国的三和CDS-820太阳能万用表拆解,这个型号比较少见!

楼主(2025-03-31):
有太阳能电池板,和可充电的锂电池,这个三洋的太阳能电池板,确实是可以,和台灯保持10厘米左右的距离就能输出3伏的电压,原装的充电电池废了,找了个松下的2032直接给焊上,主控芯片和其它差不多型号用的是一样的,液晶屏来时背部的反光膜就掉了,能换的反光膜用完了,还好液晶屏显示完好啊!

楼主:
三洋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没用牛屎芯片,差评。

网友:
质量看着不错啊

网友:
看外形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

网友:
这太阳能板能提供多大电力啊

网友:
必须改锂电池啊

网友:
原来上一个帖子的太阳能板,是这个上面的啊,就按照我上一个帖子回复的,那么干就行了

网友A:
这种轻触开关竟然能扛到现在?

网友:
做工不错,成色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轻触开关竟然能扛到现在?

看样子好像是自锁开关。这种万用表不知道到现在能不能正常使用,精度如何,反正我是觉得这种太老的东西只适合收藏。

网友:
台灯保持10厘米左右的距离就能输出3伏的电压,转化效率那么高,还是说是面积比较大

网友:
芯片编号大概是1990年的表,做工很好。

网友:
成色和做工都很满意了

网友:
找个电容当电池更好些

网友:
三和,应该是个很有年头的万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轻触开关竟然能扛到现在?

一般是ALPS,日本的开关,不是一般人可想的

网友:
充电电池能用2032替换?不会充爆?

网友:
万用表有点旧了,做工还不 错

网友:
太阳能板焊好l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