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咸鱼市场上买了个罗技G304的外壳换上

楼主(2025-03-31):
我之前G304给了热插拔微动,这个改动方式需要破坏上壳
微动那里挖了两个大洞,这样导致按键的键程特别不好控制,简言之就是手感太差了。

所以在海鲜市场淘了个二手外壳。
上下壳齐全,微动也是齐全的

换上,又是满血版了

网友A:
这是拆机外壳还是兼容外壳啊?貌似品牌鼠标买不到兼容的外壳,多钱啊?

网友:
哎呀,真勤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拆机外壳还是兼容外壳啊?貌似品牌鼠标买不到兼容的外壳,多钱啊?

原装的外壳,非山寨的产品,15元

网友B:
这么巧,还能正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还能正好匹配

有什么巧的,这鼠标的配件全网不是很多的吗??这鼠标销量应该几百万个了吧

网友C:
改热插拔为啥要改上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热插拔为啥要改上盖?

原来G304微动是在上盖的,换微动还要抽掉按键板,很麻烦。
所以我把微动改到电路板上了,结果按键板和微动的距离不好把控,手感很差

楼主:
不算节俭,G304基本不怎么用了,只是有时拿来用的时候,手感很差,所以才换,如果买个全新又不值得

网友D:
TB上剪线的也就2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G304微动是在上盖的,换微动还要抽掉按键板,很麻烦。
所以我把微动改到电路板上了,结果按键板和微 ...

没有图片很难理解

网友:
二手物品不代表全坏,废物利用罢了

网友:
能配上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上剪线的也就20左右

G304本来就没有线,何来剪线的

网友E:
那个中框提供了刚度支撑,放下面手感会软掉一大截,不只是键程问题

网友:
网淘的鼠标新主板  没有外壳 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中框提供了刚度支撑,放下面手感会软掉一大截,不只是键程问题

放下面其实就和普通鼠标一样,等同于G102鼠标,因为鼠标微动下陷了,按键板的柱子够不到微动触点,我是用垫片来触发的,手感差了一大截。
还有一个原因是G304的预压张力系统被我丢了,这个也是手感拉胯的原因之一

网友:
咸鱼还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外壳,这运气真的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