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过程中会停止,恢复打印后 一分钟又停止

楼主(2025-03-31):
有时候能直接打印完成,大部分都是打印到一半 突然停止 操作屏不动了 ,断电 恢复打印后 一分钟又停止

网友A:
什么机器?感觉像是程序卡死了?刷机试试先?再检查下电源连接之类的,有条件的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麻烦!手搓不香吗?3D打印还要用电脑画图,看起来似乎很高端,实际没什么卵用,你若是公家单位搞科研,发论文没办法,在业余看来这些都是太费时间,有这画图的功夫,我手搓早就弄好了,又不是小批量生产的,业余玩家弄一个,根本没必要3D打印。

比如3D打印金属,1、价格太贵,2、打印BiuBiuBiu要进去踩缝纫机,你说高不成低不就的,最后还是打印高分子材料,说好听点叫打印高分子材料,说直白点就是塑料嘛。这玩意还用打印吗?和人家幼稚园小朋友玩泥巴一样,不用学,随便一把电烙铁,尽情享受就行,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感觉像是程序卡死了?刷机试试先?再检查下电源连接之类的,有条件的换个电源试试 ...

三绿T3  我手潮湿摸机器时感觉有电 微麻

网友(2025-05-28):
我的有时候也要听,不去管他,一会儿他又正常工作,一会又停,仔细观察发现是温度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什么都不用调,它又能变得温度很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堵住,加热头温度探头也没有松

网友:
是拓竹吗.可能是tf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