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3 ultra拆机

楼主(2025-03-31):
小米13 ultra忽然反反复复重启,拆开重装电池,正常,查出有的说开关机键问题,有的说CPU问题,暂时重装后没问题

网友:
多半是CPU虚焊了

网友:
后盖这么薄呀

网友:
现在的手机性能都够用,就是运存小了会卡,挑个内存大点的可以用很久,当年小米11 ultra上市时感觉很惊艳,现在这几年没怎么关心手机了,一年出那么多型号,完全记不住,够用就行了

网友A:
无意间把卡死的按键碰好了,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间把卡死的按键碰好了,ok?

暂时没有问题,不排除CPU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间把卡死的按键碰好了,ok?

希望是死机问题,等待后面使用情况看看

网友:
这个等于就是拆机,完全没维修就好了,也算是运气挺好了。

楼主:
手机不薄哦

网友:
身边碰到几个同事都这样,一个是mix4,一个是k60,都是一阵子反复重启,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拆开重装就好了

网友B:
手头有台收二手的mate10,主要是用来开车导航(车机不能装新版导航软件),用了几个月电池不行了,换个原装的(时间早古点)也不贵。最近经常重启,前天还不能开机。查了一下,无非是cpu虚焊。于是买了一堆东西(钢网、拆芯片和夹具),趁着没到货就上网学习一下cpu重焊。发现一网文说用电吹风吹一阵子就解决问题。于是周五晚用热风枪加热、镊子压紧cpu。重装后,居然正常了,至今没有重启出现(不排除之后会)

网友:
有台火龙888,不定时重启,电池也换了,怀疑是cpu发热,低温锡工艺造成虚焊。

网友C:
会不会是CPU虚焊?拆开时震动了,貌似正常了,但不定多久又会不正常?

网友D:
这叫碰到鬼了,医生来了,鬼吓跑了

网友E:
反反复复重启大概率就是开机键了。。
我的nova3,后面都不开机了。。打算重新植锡来的。。
CPU掉一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台收二手的mate10,主要是用来开车导航(车机不能装新版导航软件),用了几个月电池不行了,换个原装 ...

说明技术也可以,能修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反复复重启大概率就是开机键了。。
我的nova3,后面都不开机了。。打算重新植锡来的。。
CPU掉一片点。。 ...

网上说的是这2个问题。目前在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碰到鬼了,医生来了,鬼吓跑了

反复重启,先拆电池,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CPU虚焊?拆开时震动了,貌似正常了,但不定多久又会不正常?

不排除,目前正常。使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