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把白光T12烙铁

楼主(2025-03-31):
周五的时候,发现多年前组装的616的白光烙铁电位器接触不良了,拆开重焊时用的老黄花,结果头子不上锡,好久再焊上,也没检查就上电了,一缕白烟,616报销了。
从工具箱里找到以前在坛子里兑换的T12的板子,这回就是搞个外置电源的,方便接电池包使用。

有了小电磨就是方便,开孔很快,就是同心度差了点

把航空接口分开了

电源用5525的接口

手柄自己做的

加了一个开关,组合起来

通电工作正常,红色滤光片是以前扫扫枪换下来的。

手柄外壳用的是测温枪,线用的扫扫枪的,手柄内部空间比较小就没有装振动开关和ntc。

除了主板,其它都是红包买的,成本约等于零。
后期再加上诱骗器就可以用快充头供电了

网友A:
做的好,我使用的也是很早版本的616小板做的T12,成本控制在二十几元,现在一直很好用;电源是自备的进口电源,

网友B:
T12确实经典耐用,也攒了两个白菜板

网友:
50多块的成品一体手柄,常见各种电源基本可以用,前几年买了一套oled的一直没组装,平时都是用几块钱的调温,精细活才用T12

网友:
白光T12普通电子爱好者必备烙铁,好用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确实经典耐用,也攒了两个白菜板

自己做的616板,元件都是从废板上拆的,现在还有4块,就是不带显示的

网友:
这种54X-T12数码管控制板我买二十多,

开始也用防水盒
后来改用电池包,
看大艺取电座的空间够就搬进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8387-1-1.html
非常便携,方便平时收起来

网友C:
前几年淘宝购的T12因为温度不够  化锡慢  一直放着 不知道原因

网友:
T12还就是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我使用的也是很早版本的616小板做的T12,成本控制在二十几元,现在一直很好用;电源是自备的进口电 ...

我用的是oled屏幕的主板,算上烙铁头成本也控制在20元左右

楼主:
s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我使用的也是很早版本的616小板做的T12,成本控制在二十几元,现在一直很好用;电源是自备的进口电 ...

现在便宜了,616好像只要几块钱了

网友:
DC母座用5521的比较好,可以兼容5525的公头。

网友:
还是淘宝买一个成品好看些。。。T12有休眠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淘宝购的T12因为温度不够  化锡慢  一直放着 不知道原因

多半是电源的问题,吃不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oled屏幕的主板,算上烙铁头成本也控制在20元左右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OLED控制板?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OLED控制板?分享一下

自己打板做的开源的控制板,其实都是红包,没啥可复制性,你找下我以前发的帖子吧

网友:
发帖辛苦,交流学习,白光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我的616也出毛病 有时烧红

网友:
“小电磨就是方便,开孔很快”

我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oled屏幕的主板,算上烙铁头成本也控制在20元左右

oled是不是容易烧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