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口充电器是否可以改平衡充

楼主(2025-03-31):
我以前组平衡充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三个5V2A电源,分别带三个4056

现在看到一款安克的六A口5V12A充电器,
就想问一下这类多口充电器,每路输出是否可以独立带一块5000充电板

如果可以,正好可以做一个6S2A的平衡充

网友:
多口都是并联的,充多串电池组肯定不行,独立的电池组可以

网友A:
不行的,充电器多口没做隔离,4056和5000都是共零,中间的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充电器多口没做隔离,4056和5000都是共零,中间的会短路

多谢大佬解答,请问是否能找到不共零的充电模块(价格不太高的)来配合这种多口充电器做平衡充?

网友:
不清楚,手上只有4056,5000这些,没有用过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解答,请问是否能找到不共零的充电模块(价格不太高的)来配合这种多口充电器做平衡充? ...

买几个5V转5V隔离电源模块接在USB和4056(5000)充电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个5V转5V隔离电源模块接在USB和4056(5000)充电板之间

我这个方案出发点是体积尽可能小,成本尽可能低,
甚至考虑打板做个六USB公头模块,直接插上去做
如果用隔离电源模块,体积和成本就不如买六只独立的5V2A电源来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方案出发点是体积尽可能小,成本尽可能低,
甚至考虑打板做个六USB公头模块,直接插上去做
如果用 ...

一些隔离电源模块体积很小,但是功率也小(1W),而且有点贵

网友:
嗯嗯,持续关注这个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隔离电源模块体积很小,但是功率也小(1W),而且有点贵

我以为这种隔离电源模块里面还是铜丝绕组,现在铜价这么高10W的隔离模块肯定比10W的开关电源贵

网友C:
如果是2到3串,直接买平衡充。坛友安利过的我买了两个,性能不错,接12v电源,带保护(接反它不充),电流不是很大,大概8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到3串,直接买平衡充。坛友安利过的我买了两个,性能不错,接12v电源,带保护(接反它不充),电流 ...

学佛版友的透明蓝外壳B3平衡充,我也屯了几个
但最高只能充三串电池

网友:
看充电器的外观,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输出口是并联的或是非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