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率燃气热水器水箱漏水

楼主(2025-03-31):
2015年年底的能率16升燃气热水器水箱漏水啦,看样子也不能相信所谓的名牌了,虽然国家有8年强制报废的有关规定,但这个价高!看某宝燃气热水器水箱配件,16升大约4~500块左右,正在纠结换新还是维修!看坛友拆解新海尔热水器做工也很好,价格很诱人啊!

后续修补: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280-1-1.html

网友:
换新的吧,更换水箱,除非有同型号的更换。漏水的地方不大的话可以用AB胶堵漏试试

网友:
我的能率7年多点点,今年春节前某宝368换一个!!旧的2.2kg,新的2.1kg,旧的卖了100.

网友:
一直不明白那玩意为啥叫水箱?根本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箱子

网友:
热水器感觉还是海尔谱些,,,,铜箱体,的良心厂家,,,500以下的感觉很难有铜箱体,,,非铜箱体漏水几率高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一定要买8年保修的,用到报废都不操心,推荐万家乐最便宜的12升全自动燃气热水器650元左右。

网友:
再怎么有名气的品牌,最后也是会损坏的,另外好多著名品牌的都是代工贴牌,比如小日子的好多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一定要买8年保修的,用到报废都不操心,推荐万家乐最便宜的12升全自动燃气热水器650元左右。{: ...

万家乐,还是算了吧,垃圾的很。。。。

网友:
这热水器价格不菲啊,8年报废平摊下来一年也要3-4百了,还是买个美的或海尔的一千块钱划算,就算真8年报废也不心疼吧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新热水器,买的水箱大多数不匹配,尺寸不对,装起来有点难度,除非是型号相同的水箱。

网友B:
打磨除锈,上锡焊,不用换!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的话,用防风打火机。

网友:
换吧,前一段时间有坛友拆解的海尔很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磨除锈,上锡焊,不用换!

用锡焊焊好后会不会高溶化了,朋友,焊锡的熔点很低哦。你确定用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焊焊好后会不会高溶化了,朋友,焊锡的熔点很低哦。你确定用焊锡? ...

你的热水器出水温度很高吗?焊锡熔化要300多度吧,水温能有多少度?

网友:
拆过几个旧热水器,铜管都是锡焊的,而且这铜管还是用锡焊在燃烧室外壳上的,焊锡补这个孔有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可以用焊锡,不放心用高温锡。
其次问下有没有必要买一级能耗的

网友:
学习了,个人认为水箱的位置应该有火在烧。温度很高,去年家里的热水器漏水,没敢用焊锡,想过用焊锡,但是没有那样操作,最后换了一个新的热水器。

网友:
现在国产也挺好,只要稍微加点钱,用料也可以很好,国产的功能更多,中国人就是勤快,老外喜欢吃老本

网友:
拆下来找修冰箱的用磷铜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