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马桶盖不喷水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5-03-31):
买了八年的便洁宝马桶盖,加热正常,喷管伸缩正常,突然不能喷水了。从没弄过这个,一步一步拆开着看,试着来吧。
这款马桶盖是储热型的,原以为喷水是依靠水泵来完成的,所以要检查水路,水泵。检查结果,水路没问题,但是这款马桶盖并没有水泵,是依靠自来水的进水压力完成喷水的,不能喷水的原因,是因为进水电磁阀不能供电,无法打开进水开关,所以不能喷水了。

于是我就按着供电这条路寻找原因,供电线路上的双向可控硅(Z0107)没问题,控制双向可控硅控制极的光电耦合器(MOC3063)也没问题。有个控制水箱水位的一个磁控开关不灵敏,换了一个干簧管,磁控开关恢复正常。检查还是不能喷水。无意中发现进水电磁阀供电插座一插针上有220v供电,但另一个插针呈断路状态,导致电磁阀没有供电回路。
顺着供电回路插针寻找,发现通到一个手动回位的温控器(ksd303)跳开了,手动按回去,温控开关导通了,那个供电插座供电正常了。

本以为故障排除了,就把扣掉密封胶的地方用玻璃胶封上了,结果一试,供水电磁阀不能断电,老是开启状态,导致只要打开马桶盖电源,溢水管就流水不断。又扣掉玻璃胶检查了半天,没找到问题,通电再试,又正常了。再封胶装回去,又不行了。我晕了,怀疑是封玻璃胶有问题,可玻璃胶并不导电,查那个供电脚,好像还通过一个电阻,电容后,也直通220v。断开这个电阻,那个供电脚上就没电了,难道这电路设计有问题?
再焊回电阻,供电脚上又没电了,我搞不明白了,也不想再搞了。这回我不封胶了,就这么装回去,看看行不行,结果还不错,正常了。不管那么多,就这样吧,反正能用了。

附上几张图,供大家参考,那张电路图是个大概意思,可能不准确,封着胶看不清楚,仅供参考。

网友A:
也算进入老化期了,快能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算进入老化期了,快能换新了。

这种产品在长期潮湿环境下能用个10年都算很好质量了

网友:
  都是牛人,这都能修

网友:
厉害,我把胶水都除了,搞不好,估计芯片废了,通电黑屏

网友:
都八年了,按描述估计是出现疑难杂症了。

网友:
估计胶水有微微导电

网友:
搞不懂,进来学习一下,我以前碰到是上盖移位,把喷水管压住了,出不来水

网友:
维修无止境,哪里要修哪里钻!

网友:
智能马桶盖不易上胶,修完了别上胶了,用到啥时候算啥时。

网友:
玻璃胶导电?

网友:
这板子看做工已经很优秀了,居然也会出问题
楼主牛人,还会画电路图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玻璃胶干了可能就不漏电了

网友(2025-09-16):
这也能修好,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