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C245大马蹄烙铁头

楼主(2025-03-31):
手头一个245烙铁头被我乱怼弄的不好用了,正好日常用感觉差一个大马蹄,大马蹄买成品可真不便宜要好几十,搜了下发现这玩意其实很简单,干脆自制,8mm×200×2根紫铜棒淘宝15元(算了下可以做十几个,平均一个1元钱左右),其余都现成工具妹花钱。
烙铁头发热部分实测3.6mm,截取25左右长度紫铜棒,找中心钻孔3.7×12mm的孔与烙铁心配合,然后估摸着,用10平方线鼻压接模具,在台钳上大力出奇迹给压紧,最终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我知道可以钎焊,但还要买焊条,买喷枪气罐,感觉没必要,而且搞不好容易过热暗伤翻车。现在酱紫挺好的,实测20秒不到即可化锡。
这种大马蹄用的少,属于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的工具,真到了它的主场,啥刀头尖头都不好使,必须大热容大马蹄怼才行。
上图,做的有点急,钻孔忘了拍图,反正就是先台转夹着铜棒去凑台钳,台钳夹紧后台钻的钻夹头松开,再上钻头,这样就能利用台钻本身的同轴度精度,精准找中心了,无需测量。

楼主:
来个测试图,20s化锡,很给力

网友A:
意思是利用台钳压紧的?
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B:
紫铜好是好,但太容易氧化了吧

楼主:
收纳状态,前期没考虑清楚,应该买7mm的铜棒,8mm有点卡盒子边缘,砂带机磨半天才合适,不过总算完美放进去了,酱紫刀头、尖尖头、大马蹄各一个,基本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利用台钳压紧的?
确实是好办法

对,本来还想自制一个压接模具的,后来嫌麻烦,找出原来装修时用的压线钳模具,直接用,效果完全可以。
但注意:用台钳压,必须有个模具,直接压肯定不行。会压扁烙铁心,那就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铜好是好,但太容易氧化了吧

用的少,加上现在都是自动控温烙铁,氧化也没事,我适当留长了些头子,氧化了就磨掉一点,按我的使用率,估计10年寿命不止啦。

网友:
好办法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C:
做的真好,中间是6mm的孔,插进去,必须压紧才行,否则传热慢;实际上我都是用外径8mm的紫铜管,内径是6mm,截取一节,前面压扁并锉成某个形状,后面用T12烙铁芯插到位,发热也很快,唯一缺点就是紫铜加热时间长了,变颜色,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掉氧化层,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好,中间是6mm的孔,插进去,必须压紧才行,否则传热慢;实际上我都是用外径8mm的紫铜管,内径是6mm ...

白猫黑猫解决问题就好猫。
铜管我也想过,但没有合适尺寸的,而且大马蹄要大热容,我有台钻很方便钻孔,想了想就还是买铜棒,这样配合精准一点。

网友D:
纯铜的烙铁头感觉容易被助焊剂腐蚀,之前一直用纯铜头,用久了头子上总是坑坑洼洼的,跟月亮一样,经常用的地方都有沟了。后来发觉铜芯铁壳镀铬的头子很不错,价格便宜点不说,用起来也好,每次用完只需要往松香盒里一插,就完成保养了,用一段时间把头子上的黑碳皮擦掉,就又是亮晶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铜的烙铁头感觉容易被助焊剂腐蚀,之前一直用纯铜头,用久了头子上总是坑坑洼洼的,跟月亮一样,经常用的 ...

唉,这个刚做的烙铁头,它前世就是个刀头,就是用所谓不锈钢助焊剂用多了,给腐蚀掉镀层不好使了。
所以特意做个纯铜的,专用怼强酸强碱助焊剂啥的,不怕命短,主打一个大马蹄自由!

网友:
太容易氧化

网友E:
由于膨胀率差异,使用久了会不会松动还要时间来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铜的烙铁头感觉容易被助焊剂腐蚀,之前一直用纯铜头,用久了头子上总是坑坑洼洼的,跟月亮一样,经常用的 ...

想到一起了,就想要铜芯铁壳镀铬的头子,在什么地方买的,请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膨胀率差异,使用久了会不会松动还要时间来证明……

按理不至于:
1.JBC原装及国产正规厂家的,都是压接。
2.紫铜大马蹄直径8,钻孔3.7,单边肉厚2.15,上台钳用模具充分压紧了,箍紧力肯定远超普通刀头尖头(肉厚约0.5)。
3.万一日后导热率明显下降,再上台钳紧一下,或者干脆再换一个紫铜头上去也不难。

楼主:
来个极限测试,长117宽25厚4mm的黄铜块上搪锡,焊接一根导线上去,黄铜块冷态,烙铁头350度,怼上去预热大概35秒后轻松化锡

网友:
发帖辛苦,认真学习,
实用的制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个极限测试,长117宽25厚4mm的黄铜块上搪锡,焊接一根导线上去,烙铁头350度,怼上去预热大概15秒后轻松 ...

视频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