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刷电机堵死

楼主(2025-03-31):
有一个电机堵死,拆开发现上下2个轴承严重晃动

转子是强磁的,轴承损坏导致转子与定子摩擦堵死

取下转子单测定子线圈电感量

有空再来换个轴承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似的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啊

网友:
经历了什么轴承磨损这样

网友:
质量不咋的,新的轴承就不能用了?

网友:
看起来象是步进电机,不知道用在什么电器上的?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据说有的材料的步进电机拿出来就会导致力矩变小

网友:
这确实是步进电机,也确实是无刷。

网友:
不是说步进电机的转子拿出来会导致磁减弱吗?

网友:
这叫步进电机

网友:
是轴承的油干了吧?

网友:
有空给电机换个轴承继 续 用

网友:
这种不能拆的,拆了就效率大降。当然,自己玩玩是无所谓的,工业的就不行。

网友:
专业的可以拆,可以"充磁"

网友:
这种用小皮带的,受力不大,理论上轴承不易损坏。

网友:
铜线绕的挺随意

网友:
国产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转子取出会消磁,再装回去带载能力会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