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长城C30更换空调压缩机

楼主(2025-03-31):
话说3月22日无锡去南京,下高速到雨花台前只听空调压缩机各种异响,强行点火行车只要速度起来也就无碍。基本判断是压缩机轴承完蛋,3月23办完事赶紧回家。180公里的高速,前一半路程顶着限速一个小时就开过了,压缩机实在受不了卡死不动连带着水泵和发电机都停工。仪表报电瓶和水温故障

好在后备箱有自制的应急启动电源,4串5Ah的日立高倍率锂电,平时都充到15.3V备用的。中午回家的,不需要开灯。夹上增加点电容量,尽量支撑到离家近的出口。保险有免费的拖车。躲最右侧道,维持70,80的速度往家走,还好到家了电压还有10.8V。这时ABS故障灯也出来。

淘宝上花240元包邮买了个二手的拆车建业压缩机,得空了把压缩机换好,天气热了需要使用了。

断开空调高低压管路接头,还好内部干干净净的。流出的冷冻油也是清的,更换压缩机不需要清洗。

顶起右侧,拆去右前轮。13mm的套筒拆下固定压缩机的4粒螺栓

轮已经卡死,转不动

淘的拆车件,一模一样。

密封圈全换新的,并涂抹冷冻油

坏的拆看看看

轴承卡死,线圈高温下也烧糊,压缩机机芯内部很干净,但也是卡死

排除了机芯磨碎脏污管路的前提,新上的压缩机抽真空,加冷冻油(系统应该需要200ml)拆车件应该不会足量就把一瓶70ml都加进去了。

开启ACC,发现压缩机泵头不跟着旋转。机舱保险盒内压缩机的10A保险片熔断,插上旁边一片备用的后能吸合了。加入2瓶巨化R134A,出风口8度。毕竟高温过,今天把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都换了。买的防冻液还没到货,更换后就没后顾之忧了。

一个失察,损失惨重。上高速前,我这种有年头的老车还是好好检查。后备箱里做好点准备才行,幸亏上高速前去加油。加油员提意用我的积分换了一件纯净水带着。

网友A:
楼主NB,像你这样修理厂都得关门了

网友:
技术不错!把汽修店的活也干了

网友B:
说明买车还得是买销量大的,配件都好找...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C:
还有 抽真空 设备,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抽真空 设备,厉害了。

拆了冰箱,用里面压缩机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买车还得是买销量大的,配件都好找...

当年也能月销万辆的腾翼C30,没想到长城放弃轿车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也能月销万辆的腾翼C30,没想到长城放弃轿车部分

说明利润低...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NB,像你这样修理厂都得关门了

以前讲究,有剐蹭去过三次喷漆。现在校平些,直接上底漆,色漆,清油,都是手喷漆。不继续锈,远看没大碍就行

网友:
自己动手换,佩服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让修理厂喝西北风去

网友:
冰箱压缩机改的真空泵?

网友:
楼主厉害,压缩机都自己更换。

网友:
太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D:
一般用户没这个水平和设备,楼主是干过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NB,像你这样修理厂都得关门了

没几个想我这样全自己动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户没这个水平和设备,楼主是干过汽修吗

有维修手册,能搜到维修的视频。准备好物料和工具,就看自己怕不怕脏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维修手册,能搜到维修的视频。准备好物料和工具,就看自己怕不怕脏累 ...

有维修手册,也是爱车之人

网友:
技术比较高

网友:
这种情况都需要拆下散热网清洗,滤网干燥条也要更换,不然压缩机不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