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9更换带中框屏幕

楼主(2025-03-31):
同事一台放单位打卡用的华为P9,屏幕碎着原本能触摸。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触摸了,花几十买了屏幕换。带中框的

先测试

上面主板,下面副板各种零碎都用移到新屏幕的中框上

粘的牢牢了,加热台伺候

够零碎的,扬声器,麦克风,震动电机都是单独的触点和软排线

全部移完

接上指纹,扣上后盖

网友:
华为P9带中框屏幕几十块钱,不贵吗。

网友A:
恭喜修复,换带中框的屏幕总成省事、省心。曾经换过一款水果的,还要搬一些零件,很麻烦的,稍一不慎,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换带中框的屏幕总成省事、省心。曾经换过一款水果的,还要搬一些零件,很麻烦的,稍一不慎,直接 ...

尽量带中框,不然太容易碎屏

网友B:
拆机的还是副厂的

网友:
大搬家,这才叫技术天才!

网友C:
这屏幕才几十元啊,真便宜

网友:
我的CPU是990,以为老了,这也不年轻呀

网友:
看到楼主这贴才想起自己也有个屏碎+进水的P9-64G手机,冲抵那有反应,开机会震动,就是屏幕全黑没显示,拆过一次,前摄被弄坏了,抽屉里躺尸好多年了。

网友:
我帮同事换过980的屏幕,8G还挺流畅的,鸿蒙2的系统。。
而我手里这台970,6G的内存,不行,刷了出厂版也是不流畅。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网友:
换个屏又可以再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的还是副厂的

副厂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屏幕才几十元啊,真便宜

关键这手机也就几十元

网友:
屏幕几十块够便宜的

网友:
我还收藏了一部P9因为可以拍摄慢门瀑布,现在打开一个二手平台app回收估价是30元。

网友:
德味啊   哈哈哈

网友:
以前也用过这款,质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