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可换电池充电宝

楼主(2025-03-31):
充电宝掉动车上了,手上有些18650电池,想买迷你充电宝外壳(带板),大佬们有什么推荐的吗?不追求快充什么的,体积小点,应急用用就行。

网友A:
打12306报物品遗失可以让带到车站,然后自己去拿,积分商城之前有单节18650移动电源模组...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B:
淘宝直接搜18650套件,老协议的不贵

网友:
某宝上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12306报物品遗失可以让带到车站,然后自己去拿,积分商城之前有单节18650移动电源模组...

谢谢,过去几天了,算了,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直接搜18650套件,老协议的不贵

嗯,搜了,就是想听听坛友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搜了,就是想听听坛友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应急用的话5V 2.4A套件完全OK,如果支持PD协议或者QC的话实际转换出来的电量可能没那么多,升压的能耗问题无解

网友:
不要快充的话,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一搜一大把,我用的是TOMO特马移动电源,DIY那种,家里有多余的18650电池放里面就行了,我买的是装两节18650电池那种,也可以买4节电池那种用得久些。10多元钱一个,也不贵。

网友:
旧的电池容量、一致可能有偏差,其实现在充电宝也不贵,买新的也不错

网友:
要3c认证的

网友C:
前段时间有个坛友在论坛处理这种移动电源盒子,做工还不错,价格便宜,缺点是老版本充电速度慢些,正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D:
最好买有带标签的,省得出行被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用的话5V 2.4A套件完全OK,如果支持PD协议或者QC的话实际转换出来的电量可能没那么多,升压的能耗问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有个坛友在论坛处理这种移动电源盒子,做工还不错,价格便宜,缺点是老版本充电速度慢些,正符合楼 ...

有链接吗?我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用的话5V 2.4A套件完全OK,如果支持PD协议或者QC的话实际转换出来的电量可能没那么多,升压的能耗问 ...

是的,小充电宝本身电量就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买有带标签的,省得出行被扣

谢谢,是的,坐动车什么的是得注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坐动车什么的是得注意。

折叠太阳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太阳能试试

太阳能需要阳光,还是充电宝方便。

网友:
买来的成品一般都是杂牌子的,最好还是自己改装,自己买大品牌的主板,再买可拆卸的电池盒子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