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电芯结合成品降压SW3516/3518快充模块做个充电宝

楼主(2025-03-31):
先看成品图,模块采样电阻5毫欧应该是50W的版本,平时使用只用得到25W 6颗组3S2P旧电芯塞进去还是扛得住的
另外就是保护板用的同口,也就意味着12V输入输出可以拿来给其他东西应急  比如便携烙铁和路由器等

模块购买记录

实物测试,说实话这电感绕的真不赖 一圈又一圈

转化率和纹波表现都不错,因为手头少有PD设备就只能测测小功率了

小功率温度,电感比较热,遂决定电感到时候向上(电源和协议触发的指示灯也在这面)

掏出前几天翻新过的18650旧电芯做个电池包,这次打算做3S2P /0.1镀镍糊弄上就行 毕竟也跑不了大功率输出
另外就是保护板用的同口,到时候上个开关断开电池充/放控制,直接外接DC输入就可以跑PD30/50W等

基本搞得差不多了瞎几把画个壳儿先,电池仓可以塞6颗18650 串并当然也可以任意选择
我这里就搞个3S2P塞进去电池仓和上盖分体,上盖直接搞几个位置让模块和开关老实点坐着,上下也是均开窗提供点散热效果

组装省略,结构比较简单我没拍图.. 直接看成品测试吧
内部图,正常装配时候顶面有贴青稞纸,方便拍照就撕开了。只用到一个船开 另一颗还没想好怎么配置

内/外 供电输出测试、SCP/20W 温度

完结散花

不过倒是看到过坛里大神飞线让这块板I2C输出好用起来,我也想改来着 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就算了  简单组个充电宝就好了

楼主:
模型用的7z压缩,上传改了zip才过,下载之后建议改个名7z就可以解压了
makerworld也有上传,直接搜就可以

网友A:
把升压板输出电容换一个固态电容试试,看看纹波能不能压得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升压板输出电容换一个固态电容试试,看看纹波能不能压得更低。

模块只能降压,原厂状态纹波已经不错了 感觉没改的必要

楼主:
字数补丁

网友B:
购物车了乱入了一个风扇?

网友C:
不错有打印机就是方便,想打什么外壳就打什么外壳

网友D:
3518的做过,降压型的,最近做了个ip2366升降压 双向的,最大140W支持2~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物车了乱入了一个风扇?

买的风扇打算夏天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打印机就是方便,想打什么外壳就打什么外壳

确实不错,画画图打了很多小玩意都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18的做过,降压型的,最近做了个ip2366升降压 双向的,最大140W支持2~6S

看着就得劲,话说3516和3518 I2C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吗

网友:
厉害了,就是这个模块,感觉电感太小了,感量不够

网友E:
外壳那里12V,为啥镂空了,做阴文或阳文也行啊,镂空进水啥不是坏了,指示灯可以留透光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那里12V,为啥镂空了,做阴文或阳文也行啊,镂空进水啥不是坏了,指示灯可以留透光孔啊 ...

特意做的开窗,兼具散热和指示灯,进水什么的没所谓 这个基本都是放家里备用

网友F:
要看你们的工作态度好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们的工作态度好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

自己搞搞瞎玩的

网友G:
很有意思,超迷你测纹波示波器,超迷你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意思,超迷你测纹波示波器,超迷你热成像。

都是些低成本的小工具

网友:
你的热成像仪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