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三个PLC:西门子S7-1200 领控仿三菱 南大傲拓NA200

楼主(2025-03-31):
首先是西门子S7-1200,这个PLC相当贵,要1000多
不过西门子的PLC算是比较稳定了,基本上不容易坏

侧面都是这种卡扣,没有螺丝

撬开卡扣直接就是这样

逻辑板反面

下层电源控制板

控制板反面

通过插针连接

主控是西门子自己的
旁边是镁光的内存和华邦的闪存

然后是国产领控仿三菱的

还是没有任何螺丝,是这样的卡扣

上层逻辑板

下层电源控制板

逻辑板反面,几乎没东西

电源板反面,完全没东西

主控是STM32F103

最后是国产南大傲拓NA200

这个分了三层,上层逻辑板,中层控制板,下层电源板

主控

下层电源板

中层控制板

控制 版反面

网友A:
都是老货吧,没网口...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B:
是不是也叫变频器

网友:
公司大多数设备上都是西门子的PLC,稳定可靠

网友:
选用的都是名牌元器件,做工质量刚刚的

网友:
这都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叫变频器

不是,这是PLC(可编程控制器)和变频器不一样

网友:
虽然看不出所以然来,但看板子做工用料真好

网友C:
西门子做工是真的好,价格也是真的贵。三菱是越做越差,FX2N系列比FX3U系列耐用。

网友:
不服不行就是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老货吧,没网口...

西门子的那个有网口,剩下两个没用都是RS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叫变频器

不是,PLC是逻辑控制器,用来控制检测设备运行的。变频器是驱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做工是真的好,价格也是真的贵。三菱是越做越差,FX2N系列比FX3U系列耐用。 ...

这个是国产仿三菱,这个在产线上有时候会死机,就直接退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国产仿三菱,这个在产线上有时候会死机,就直接退下来了

我没说你拆的是正品三菱,只是说三菱越做越差而已,我们公司用三菱很多,真假三菱一看便知!

网友:
plc的板子真漂亮

网友:
严格的来说是二手的1214要1000多元,全新的两三千

网友:
西门子的开关电源做工也很不错,统一风格

网友:
国产的plc也一点点的做起来了,国货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