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天地星四代户户通TDX-1288C-B

楼主(2025-03-31):
这是一款第四代户户通高清接收机

背面的标签

打开机器上盖,内部布局简洁,线路整齐

开关电源芯片为士兰微的SD6834

光耦为PC817

开关电源背面

开关电源整流桥堆

信号处理主板

锐迪科RDA5815M高频头处理芯片

思瑞浦的TPF605A音频线路驱动器

散热器不好拆卸,从主板型号可以看到此机顶盒采用的主控芯片为GX3215,此处借用网络图片。GX3215提供完整ABS-S智能基本型方案,支持ABS-S直播星解调接收,支持高标清视频解码与音频解码,支持国密算法,支持TVOS操作系统、支持北斗定位管理。

主控晶振为27MHz

主控外置RAM芯片采用MIRA的P3P4GF4DMF

主控外置存储器芯片采用美光的MT29F2G08ABAGAH4-IT:G 丝印NW799

丝印A222300芯片为数码视讯的国密芯片,0124C19B为机壳下边标签的HSM ID信息。
机器型号TDX-1288C-B最后面的字母B含义:B代表这个型号使用的是数码视讯的加密芯片,如果是C代表使用的是永新视博的加密芯片。

纳芯威的NS4151音频功率放大器

DC-DC同步降压采用两块STI3408B芯片

丝印1AM的器件为MMBT3904三极管,丝印2TY的器件为S8550三极管

丝印F1UNZ器件为思瑞浦的TPF111U-CR视频滤波驱动器

采用两块三端稳压芯片AMS1117

丝印ST的器件为上海韦尔半导体WS7916DE的LNA射频放大器芯片,用于放大高频头接收到的北斗卫星信号,其6脚输出端通过R39电阻送到主控芯片GX3215,为主控提供北斗定位的位置信息。
备注:其他品牌机顶盒该功能芯片丝印为SD或者SX,创维S8100 ABS-S+DTMB双模四代户户通采用的是MAX2659ELT丝印LY。

可以参考下边的链接:
1、拆创维S8100ABS-S+DTMB双模四代户户通

2、如意S060D12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

3、拆解泰斗TD5001第四代户户通高频头

4、普斯赛特北斗户户通高频头拆解

丝印GB的器件为北斗信号滤波器,该机顶盒采用的应该是诺思CSP6封装的RSFK2492F016B1系列

丝印GB的北斗信号滤波器特写

可以对比参考卓异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采用的衍熙微CSP5封装的FR0WFCF3A002滤波器:

卓异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拆解

HDMI接口

空置的芯片应该是无线芯片

解码主控板的背面

配置有广播喇叭

最后看看机顶盒后面的接线端子

网友:
还带RS232,干啥的?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
四代机是高清机,北斗定位的

网友A:
我还在用三代机,原来收了个四代机,没北斗头子,还是没要。

网友:
电视和它的上下游产业,快要被收费玩4了。

网友:
应该是高清的,带hdmi,内存应该是ddr3

网友:
曾经玩过大锅,后来不敢玩了,被问过

网友:
定位芯片在哪?

网友:
四代锅机顶盒做工还不错,带高清口子

网友:
rs232升级用的吗

网友:
这电源板设计得有安全隐患。

网友:
芯片散热,启动电阻的走线,反馈电路走线都有问题。

网友B:
这是免定位的吗?怎么没看见卡槽

网友:
农村里用的多 信号估计不咋样

网友:
散热片加热后比较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免定位的吗?怎么没看见卡槽

三代机位置信息靠手机基站提供,才有卡槽。四代机位置信息靠北斗高频头的接收天线(也就是一个外置的金属片)接收北斗卫星定位,所以没有卡槽。

网友:
手里有一台非高清机,疑似电源部分坏了,没有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三代机,原来收了个四代机,没北斗头子,还是没要。

四代机用普通高频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机用普通高频头没有问题。

我试过,不行,只能用北斗定位的高频头,不知道是不是叫五代机了。

网友:
关于卫星电视,网络渠道已经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