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有没有大神能修兄弟标签机?

楼主(2025-03-31):
兄弟PT-E550W标签打印机,手贱搞坏了,自己整不好了,特来求助。

起因,买了个二手标签机,然后发现电池充不满,于是就进行了一番操作,查找充电芯片资料,给换了两个反馈电阻,换完,就不开机了。
主控芯片是恩智浦的单片机,摸着发烫。

我问了好几家维修店,都说修的话要换主板,但这玩意换主板的代价比我买个标签机都贵了。

现在就是求助各位大神,这个能修不?修的话要怎么修?

主板正面

主控芯片,恩智浦的单片机,还有BIOS

充电管理部分正面

充电管理部分背面,就是换了这个108和109两颗电阻

主板背面

希望大神不吝指教,或者付费维修也行。
谢谢

网友A:
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那可不,好好的机器,硬是让我给搞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好好的机器,硬是让我给搞坏了,,,,,,

换新的吧...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吧...

太贵了,没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没钱啊。。。

那就扔了,又省心又不用花钱了...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B:
换BQ24171试试,考验你的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BQ24171试试,考验你的焊工

这得拿热风枪吹吧?电烙铁感觉焊不住这个

网友C:
我怀疑你的一番操作并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主控发烫那是主控噶了,没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的一番操作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把换电阻这个过程重复了2遍,第一遍换的阻值不对,第二次阻值对了,然后发现主控发烫,又换回原来的电阻就,别的啥都没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把换电阻这个过程重复了2遍,第一遍换的阻值不对,第二次阻值对了,然后发现主控发烫,又换回原来的 ...

换错电阻后没接电池试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错电阻后没接电池试机了?

试了,估计就是第一次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错电阻后没接电池试机了?

但是换错电阻那次,没发烫,第二次才发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估计就是第一次就烧了

查下U1是否坏了,粗略估计U1是电源IC,给主控提供电源。
主控发热,坏的可能也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换错电阻那次,没发烫,第二次才发烫了

换错电阻后没接电池,失去钳位作用,电压冲得老高把电源IC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拿热风枪吹吧?电烙铁感觉焊不住这个

qfn封装要手感,就算你有风枪没经常玩也不行,要熟手才行

网友:
恩智浦这种芯片里面带程序的,兄弟标签机充电的电源外正内负的,你不会是插错电源了把

网友:
看你说的故障,估计只能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U1是否坏了,粗略估计U1是电源IC,给主控提供电源。
主控发热,坏的可能也很大啊。 ...

这个u1,我找了一圈,发现好像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