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灯条灯珠拆解

楼主(2025-03-31):
  海信电视修好后,把换下的原装灯条也测了一遍。开始买了SH1.0 的接头,准备结果还是大了一点。干脆找了一个24v-42v的恒流驱动,直接把直流输出的正负极点触灯条外露的触点,终于找出了那根坏灯条。

楼主:
透镜应该是用胶粘上去的,稍用力就撬下来了。灯珠很小,3毫米见方,单独靠烙铁没办法换灯珠的,只能换灯条了。还好不贵,一套10根也就三十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把电视机搞报废的也不少。

网友A:
新旧灯珠不能混装,寿命不一样。

网友:
屏幕要散射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镜应该是用胶粘上去的,稍用力就撬下来了。灯珠很小,3毫米见方,单独靠烙铁没办法换灯珠的,只能换灯条 ...

这个要加热台了

网友:
其它没坏的寿命也不长了。建议整体更换。

网友B:
其实灯珠少,电压就大,最好灯珠越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灯珠少,电压就大,最好灯珠越多。

灯珠更多,是不是亮度要均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珠更多,是不是亮度要均匀些?

灯珠越多,每颗灯珠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压力,寿命反而长,甚至更省电。
我手里168颗3528灯珠组成的灯,实际功耗只有9W,亮度对标32W的LED灯(只有十几颗,同样是3528灯珠),使用寿命已经在十年以上,光衰很低。

网友:
拆屏不易,换好点的整套灯条吧

网友:
把亮度降低能增加灯条寿命

网友:
这玩意更换不应该一起全换了?

网友:
直接换灯条是最方便的。

网友:
这个拆灯珠给手电用也不错

网友:
要整体更换

网友:
要换全换,不换一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旧灯珠不能混装,寿命不一样。

确实,换一个没什么用,不如换灯条。

网友:
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