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本不到1元的TMI3108高效同步降压模块应用:改造一个费电的时钟温湿度计

楼主(2025-03-31):
前些日子,好友给推荐了一款同步降压IC:TMI3108,正好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好友帮忙给画了板,去嘉立创免费下单打了回来,在此感谢一下好友的辛勤付出

板子的背面,这个板打了两次,第一次的板子有点bug,算是V1吧,下面这个板子是第二次打的,修正了bug,就当做V2吧

板子打的是0.8mm的,用裁纸刀切开板子(图是裁V1的板子),这玩意效率很高,裁一张大板也就几分钟的功夫,比用剪刀剪快多了,而且整齐

先做一个纯TMI3108的降压模块,模块只负责降压输出,板子体积非常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元硬币的大小,方便塞到各种设备的犄角旮旯里

涂中温锡浆,贴元件,然后加热台开到220℃,烤至全熟

元件我都标记好了,方便入门的同学们抄作业

贴片元件用的都是0603的,只有那个贴片电感用的是2520或者3225(1210)的规格,两者都能用

模块焊接好了之后,可调电源输出4.2V模拟电池供电,然后用电子负载拉到500mA试了一下,没问题。关于输出和效率的问题后面会有完整的测试

下面再做一个充电的小板,这个板子是V1里面带的,当初好友是想给我做个小体积的充电板,方便塞到设备里,V2的板子里就没带这个小板了,因为大家手里的成品充电板应该都有不少,直接拿来用就行。
如果大家想要这种小体积的4054充电板,可以去这里下载打板文件:拆两个人参果,然后再做两种非常小的4054充电板,买个IC被骗了两回……,帖子里有详细的教程

准备一颗6Pin的Type-C贴片母座

板子的C口母座肚皮底下好友给留了两个5V输入的焊盘,方便不用C口母座的时候做输入用

因为我需要焊接C口母座,所以这俩焊盘就没用了,但焊盘裸着贴上C口母座之后会短路,所以这里点一点绿油,图省事的话贴聚酰亚胺胶带也行

然后用紫外激光炮烤30秒就好

然后涂中温锡浆

元件都贴上

然后220℃烤熟

正面元件的标注

背面的元件标注,背面这些元件在正面元件烤熟之后,也可以涂中温锡浆,然后风枪开200℃把它们都焊上,当然用烙铁也行,看自己喜欢哪个了

4054模块输出正常

整体连接方式就是下面这样的:电池和3108模块都接到4054模块上,4054负责充电,电池自带保护板,然后电池给3108模块供电,3108输出端接负载。这样的组合方式非常适合在设备内部分离布置,设备内部空间狭窄或者别扭的时候,各个模块分开放置,总有个犄角旮旯能放下

下面再焊一套全功能的模块(V1),模块集成了4054充电+DW07D锂电池保护+TMI3108同步降压,好友帮我画板的时候都是画得尽量的小,方便塞到设备里

V1版的全功能模块好友也给在C口母座下面预留了5V输入的焊盘,这次暂时也用不到,所以也用绿油做个绝缘,帖子的后面有V2版的全功能模块,V2版取消了这俩焊盘,所以就不用涂绿油绝缘了

继续上紫外激光炮

涂中温锡浆,贴好元件

加热台开220℃烤熟

模块正面元件的标注,那颗LED大家可以换自己喜欢的颜色,不一定是红色的,充电的时候LED常亮,充满会灭

4054/LTH7的规格书摘要

DW07D锂电池保护IC的规格书摘要,这里说明一下,DW07D是给4.35V高压锂电池用的,它的放电保护截止电压是2.8V,我这里用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锂电池,防止过放截止电压过低(普通保护IC一般都是2.4V、2.5V截止)损害电池。如果大家有DW06D,也可以直接代换DW07D,他俩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只不过DW06D放电保护截止电压是2.4V

TMI3108的规格书摘要

TMI3108的典型电路图

全功能模块背面的元件标注,来啊,摆八卦阵啊

TMI3108的输出电压是可以自行调节的,一般来说只要调整R1电阻的阻值,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能自定义输出电压就非常方便了,最低0.6V,最高可至电池电压,只要设备的工作电压在这个范围之内,大家可以随意调节
下面是我计算的部分常用电压的阻值表,供大家参考

TMI3108输出电压的计算方法

TMI3108全功能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挖一颗电池接到模块上试试

AC线充电正常,CC线充电也正常,在后面有图

模块的R1用的是150K的电阻,输出电压为1.5V,实测正常

下面用电子负载拉一下模块的各种电流,测试模块的效率和温升情况

一张张图片展示过于啰嗦,直接把测试结果整理成表格,方便大家观看。

下面这张表格是4.2V输入,1.5V输出的效率表,TMI3108理论上支持96%的转换效率(输出3.3V时)

下面这张表格是4.2V输入,3.0V输出的效率表,实测效率非常接近规格书里给定的96%的效率了。
总结一下TMI3108效率实测结果:输入输出的压差越小效率越高,输出的电流越小效率越高。

全功能模块整体的静态电流不到50uA,还可以

实测DW07D的电池截止电压也在2.8V左右,没问题

下面测试一下全功能模块在各个输出电流下的温升情况
输出1.5V@1000mA,模块最高温度58.7℃

输出1.5V@700mA,模块最高温度46.7℃

输出1.5V@500mA,模块最高温度37.7℃

输出1.5V@300mA,模块最高温度33.5℃

输出1.5V@100mA,模块最高温度29.5℃

输出1.5V@50mA,模块最高温度28.3℃

模块工作的时候,最热的不是电感,是TMI3108,在热成像仪的微距模式下能看得很清楚

下面做个极限测试,将模块的输出直接拉到1300mA

TMI3108的最高温度飙升到了89.4℃,此时输出电流不能再大了,如果再大TMI3108就热保护然后停止输出了

下面测试一下模块带载的纹波

输出1.5V空载纹波

输出1.5V@50mA纹波

输出1.5V@150mA纹波

输出1.5V@300mA纹波

输出1.5V@500mA纹波

输出1.5V@800mA纹波

输出1.5V@1000mA纹波

既然TMI3108支持可调电压输出,那就把R1换成一个500K的可调电位器看看到底好不好玩

模块的输出端接欧万18B万用表,18B拨到电压档,然后打开万用表的蓝牙连接PC上位机,上位机程序实时描绘模块输出电压的曲线。实测TMI3108支持输出电压连续调节,从最低的0.6V到3.5V左右(500K可调电位器所限),曲线中间不太平滑的地方是因为我拧电位器的时候手有点抖了,速度不够均匀

下面测试一下输出3V的时候,模块的纹波的情况

输出3.0V@空载纹波

输出3.0V@50mA纹波

输出3.0V@150mA纹波

输出3.0V@300mA纹波

输出3.0V@500mA纹波

输出3.0V@800mA纹波

输出3.0V@1000mA纹波。模块的输出纹波总体还行,但在个别电流档位上纹波有点大,可能是在IC的某个特定开关频率下作用导致的

模块做好了,下面来改造一下这个吃货时钟温湿度计,这玩意从买回来之后,隔几个月就得换俩电池,早就嫌弃它太能吃了

两节AAA供电

当时买它就图它屏幕比较大,而且能同时显示时间和温湿度

买回来之后就改了8025T,一直就这么用着,改完之后走时还比较准

它的内部空间不算小,但中间的电池仓非常霸道,占据了内部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挖掉整个电池仓不太合适,所以还继续沿用这个电池仓吧

准备在侧面打孔放置模块,先把模块C口放在里面靠住侧板,然后后面用手电照射投影,精确定位模块C口的位置

然后用记号笔划线定位

然后五花大绑

开孔神器上场:超长C口+K头烙铁

烫完的孔还行吧

把可调电位器拆掉,换成一颗430K的电阻,然后模块会固定输出3.2V的电压

把模块插到孔里,模块屁股正好和下面的压板在一个垂面上,那固定模块的事就好办了

拆下压板,在合适的位置做个标记

4块钱的科麦斯小电磨,装上1.5mm的钻头,给标记好的位置钻个孔

然后准备一个3mm的垫圈和一颗2mm的螺丝,螺丝要用帽子比较大的这种,帽子小了就从垫圈里掉出去了

然后再用塑料片裁一个绝缘垫片,卡在螺丝上,然后一起拧到压板刚刚打好的孔里

螺丝拧完了之后会凸出一点,凸出的这面是压在液晶屏背板玻璃上的,这样不行,玻璃容易被压碎

台钳夹住垫片,然后用锉刀锉掉凸出的螺丝

再用醋酸胶带包裹一下

再把压板重新装好,这样就稳妥了

安装的螺丝和绝缘垫片正好顶住模块的屁股,这样模块就稳了

然后再弄点AB胶,准备固定C口。新买的卡夫特的AB胶感觉比以前买的AB胶好用,粘性比较好,而且固化的比较快,不知道以前不太好用的那个AB胶是质量不行,还是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

C口周围堆一圈AB胶,然后等半小时固化

把里面的线都整理好,用醋酸胶带都进行可靠固定

电池我用的是10440的锂电

因为10440是平头的,接触不到电池仓正极触片,这里在正极加一颗3mmx2mm的磁铁即可

然后再来一颗AAA的占位桶

双双入坑

不会被人发现C口是后来加的吧

AC线充电正常

CC线充电正常

下面是TMI3108全功能模块所有元件的花费,总价还不到1块钱
如果只做最开始那个单独的TMI3108降压模块,元件成本大概也就0.5元,非常便宜

TMI3108高效同步降压模块打板文件V2 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z62E-X-2gqaGO6xRfnzKw?pwd=8139
提取码:8139

TMI3108高效同步降压模块打板文件V2 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TMI3108规格书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SsUFmHelz2FrV9ThrsPOw?pwd=8139
提取码:8139

TMI3108规格书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既然现在的一块钱连雪糕都买不到了,那就拿着这一块钱把吃货干掉吧

EOF

网友A:
可惜输入电压低了点,请教有没有15v左右输入的,想给太阳能板用

网友B:
太小了

楼主爱玩芝麻粒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用心了。

虽然但是,猴哥你不能仗着有根棒子就那么喜欢绿人家啊,胶带一贴的事儿……

网友:
看猴哥玩铁板烧

网友:
休想骗我花钱...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
楼主把过程记录的很完美,祝贺楼主成功完成整个设计制作过程。

网友D:
工具真多,台面更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输入电压低了点,请教有没有15v左右输入的,想给太阳能板用

这个IC不太适合给太阳能板用,坛友可以去得仪官网找找看有木有合适的

https://www.ti.com.cn/

或者去立创商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

楼主爱玩芝麻粒

用0603已经很良心了,石墨再吐槽下次给你上0402和02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用心了。

虽然但是,猴哥你不能仗着有根棒子就那么喜欢绿人家啊,胶带一贴的事儿…… ...

高温胶带也行,就是感觉不如固化的绿油结实,我又不是没有绿油和激光炮

楼主:
也感谢坛友的支持哈

楼主:
用一块钱干掉吃货,这账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真多,台面更整洁

自从来了论坛之后,看见啥好用的工具都想买

网友:
这个网卡有水平,严重点赞!

网友:
简直就是一个保姆(教程),这会一节两节电池的设备有福了

网友:
辛苦了,改造这个废了很多很多功夫,时间成本可以卖几个温湿度计了。

网友:
装备真齐全,而且高大上,就连加热台还是数显带调温的,都是混数码的你啥这么优秀呢

网友E:
这么多用到哪年哪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用到哪年哪月啊

不重要,目的是骗你花钱...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