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两款点焊机测流仪粗略比较

楼主(2025-03-31):
咸鱼上两款便宜的祼板测流仪都买了,以前近200的不舍得买,现在有便宜的咬咬牙就买了,同时也用3D打印机打了外壳,并都内置了电池。

58.9的

拓竹上有现成漂亮的外壳,直接打出来了,还是双色的

点铜测试

这款屏幕虽然清晰,实在是太小了,看着辛苦,于是又买了另一款78的2寸屏的
但这个网上没有完美的外壳,于是我自己用学了一点皮毛的SW花了两天空闲时间,画了一套外壳,

完美匹配,但上面应该可加点文字的,但想想还是算了
外壳是用拓竹P1SC,PETG打的

对比测试,都是10毫秒单脉冲,
两笔短路测试

点紫铜片测试

点焊机是两串方电容24管228铜排,35平线

网友:
也可以用示波器吧

网友:
真是有钱任性啊。。。。。。

网友:
这个能测直流么?用的是霍尔元件直接测磁场强度?

网友A:
点焊机很牛逼,这个测试仪用几次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很牛逼,这个测试仪用几次就吃灰了。

折腾嘛,中年男人总有点爱好,所以吃灰没事,关键是折腾的过程,还有要的是要用时不求人,像点焊机,平时也是9成9的时间是吃灰的,但现在锂电工具和产品越来越多,只要电池出问题都要用到点焊,能随心欲的使用,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吗,就样核弹了一样,你不一定要用,但你得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嘛,中年男人总有点爱好,所以吃灰没事,关键是折腾的过程,还有要的是要用时不求人,像点焊机,平时 ...

此话不假,我点焊机都买了3台3种不同品种的:电池、电容、变压器,其实主要是几年换个吸尘器的电池,偶尔修个别的小电器。电动工具、万用表一大堆。

网友:
4千安电流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专研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网友:
这种测试仪测量可信度大么?感觉有点信不过。

网友:
迷你版的有一个,还没组装使用,点焊机好久没摸了

网友:
点焊机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