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老五家户外电源拆机PD板怎么点亮

楼主(2025-03-31):
这款是正浩睿 mini的PD供电板,估计是工程板,据说得双电源才能点亮,排线是个定制屏,边上是屏驱动芯片。
6P 第一二没弄明白后面34是GND 56是P+,2P是LCD供电 4P是到控制板的数据传输接口。

图中线头所在按钮短按就是启动,但单片机的3.3没电压。已知P- P+是21V电压,但还要哪里供电确实没分析出来。
8285应该只负责无线,推测STM里面得写SN才能正常使用APP链接,如果能搞定这个不要屏也能通过APP看对应信息

网友:
看起来,板子挺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家看评价现在拆坑率比较高

网友A:
老五家的板子越来越坑,越来越贵

楼主:
结合鱼上一位老哥提点和自己摸索,飞线接加5V辅助供电然后接通20V主电源可以点亮(也许可以直接从主电源飞过去,但LDO耐压没确认)
100W PD TypeC 还算均衡,APP确实不能添加设备提示无法识别SN,看了github可以打开端口强制配置SSID估计SN也是在8265上搞的,回头再研究。
整体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但同价位下他们店随机发货户外电源面板也行 买了一个60W typeC的,但支持MPPT、车充等输入。还有屏显功耗,虽然有点漏液整体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的板子越来越坑,越来越贵

同意,有时比小黄鱼上的成品都贵。而且老漏发错发我现在都不买了,买一次七八十,不如有需要收个成品了

楼主:
补充下。背面 J7 接口,靠近2P的方向从左往右第3 4 分别为GND VCC(辅助给单片机供电)
J2 34为P- 56为P+ 接个L7805转出5V飞线给J7 4脚,这样就能用单电源点亮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