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飞机钻不是飞机杯

楼主(2025-03-31):
26.8元的飞机钻到了

网友:
怎么没夹头

楼主:
我发的没有。不知道别人发的有没有。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没有。不知道别人发的有没有。拭目以待

本来别人就标注了没有夹头的,有夹头的要贵点。

网友:
有点奇怪的头

网友:
可以钻出一个杯出来嘛。。。。。。

网友:
你都到手了,我都还没发货。

网友A:
才550瓦,还是标称,而且这种220伏的电钻都是用的串激电机,效率在50-55%之间,最大输出功率也就是300瓦左右,转速是0-3000,也就是3000转时达到300瓦,可以计算一下,扭矩(NM)=9549*功率(KW)/转速(rpm)=9549*0.3/3000=0.95牛米,由于没有低速挡,所以低速也是这个扭矩,这么小的扭矩能钻多大的孔呢?查了下,在铁上钻5毫米孔,也要1.7牛米的扭矩,钻5毫米孔都费劲,是很拉胯的。要么3000转是虚标,也许只有1000多转,那么钻孔还能再大一些,撑死了能到6毫米。总之,这个钻空有一个大壳子,里边是个小电机,还没有夹头,我觉得一点也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50瓦,还是标称,而且这种220伏的电钻都是用的串激电机,效率在50-55%之间,最大输出功率也就是300瓦左 ...

钻头要是不利点4MM都难

网友:
这货看起来太粗糙,说实在,也没啥用,

网友:
不值,感觉就是个玩具!

网友:
这么小,一给力就烧转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