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买了一个假冒三星990Pro 1TB回来玩,并恢复真实容量

楼主(2025-03-31):
正如标题所写,一直想玩玩这种扩容固态,扩容U盘早玩够了,正好看见臭了的鱼干的APP,上面一个卖家,上架了一个,已经标明是扩容的了,并且售价是当成废品来卖的,用了一个我不能拒绝的价格,正好我就买来研究了,首先接上USB NVMe硬盘盒,打开CDI,容量1TB没错,但是没有型号,直接就是SSD 1TB,健康状态还爆红了,接下来就开始用HDtune Pro读写测试,在真实容量内的读写速度是很正常的,一旦超出真实容量,磁盘占用率变成100%,写不动了,接下来尝试恢复真实容量,把贴纸撕下来看看颗粒,不对呀,怎么第二片颗粒掉下来一块黑的,然后胶带再粘一粘,我草了,英特尔变美光了,假标啊!,颗粒是美光大S降级PF710,搜了一下有对应的工具,算是比较轻松的搞好了

网友:
大S还是不错的,比黑片强...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网友:
玩玩而已  反正是不能拒绝 ……

网友A:
传说中的喷漆刻字片?  那么问题来了  是先喷漆刻字 然后焊接   还是先焊接然后喷漆刻字?  我只买到过喷漆刻字+接脚的igbt

网友B:
写入速度还不如硬盘。大号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还不如硬盘。大号u盘。。。

我这用的就是USB3.0,速度就这样了,在瓶颈了,你没看写入和读取都差不多吗?

网友:
打印的劳英

网友:
颗粒也太差了

网友:
128G扩1T按128G废品价卖的话还是不亏的。

网友:
128G 还行我看到有些恢复后 不到128G

网友:
大师你真能,都玩出高水平了

网友:
之前拿个cf卡 拆解 2个颗粒坏了一个 然后拆了 一个16g做了个优盘 一直还在服役

网友:
怎么搞的说一下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128G扩容,厉害。害人不浅

网友:
还可以,128能装飞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喷漆刻字片?  那么问题来了  是先喷漆刻字 然后焊接   还是先焊接然后喷漆刻字?  我只买 ...

应该是焊接前,先喷漆,然后刻字的,这种不外力弄很难掉下来的,正常的焊接是不会掉下来的,我从那种捡来的播放器里头拆出来8G的TF卡实际上是256MB,里面音频的音质压缩的都不能再压缩了,听起来是超级糟糕的全损音质,这些JS为了省钱,真是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焊接前,先喷漆,然后刻字的,这种不外力弄很难掉下来的,正常的焊接是不会掉下来的,我从那种捡来 ...

用苯类溶剂喷卫生纸上面一擦就掉还不好机械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