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悦动更换火花塞,车子不抖了,还有劲

楼主(2025-03-31):
车过年加一次满箱油,发现车抖,加速无力,抖抖亮发电机故障灯,买MS309OSD查代码P0300   P0301,买来四个火花塞,原车NGK6B   买来的是双铱金7B,自己开到路边,拆开换上四个火花塞,老的看发现有两个的确看到烧蚀,两个看起来正常,顺便节气门清洗一下,网上不让把线,怕坏就用咱们电子的清洗剂503清洗,用重物压着油门,连擦带洗,完后打不着火,连续几脚大油门,车子顺利着火,也不抖了,还有劲。

网友:
  鬼子铱金的 还算可以  ……

网友A:
拉线节气门可以洗   电子节气门不要随意洗   除非你知道怎么快速学习默认值  否则就是怠速游车  或者怠速超过一千  有的车会在你跑多少时间之后自动学习  有的需要手动学习  而且有的不能手动扳阀片

   另外那个火花塞那个什么膏就是类似于石墨粉之类的 但是又可以避免油脂类干涸固结

网友:
普通车的电子节气门洗完断电瓶负极五分钟左右就好了,或者有技师盒子复位一下。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把

网友:
一个OBD工具就几十块钱,利用手机APP就可以查看汽车ECU 数据,有故障时显示故障代码基本准确无误。自己买配件动手药到病除!

网友:
我就只敢换线圈,火花塞不敢自己换,力气小了怕没拧紧漏气,力气大了怕拧断就麻烦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是不是加入的油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铱金不知道怎么分辨

网友(2025-05-02):
引用 网友A:
拉线节气门可以洗   电子节气门不要随意洗   除非你知道怎么快速学习默认值  否则就是怠速游车  或者怠速超 ...

那是绝缘硅脂,只能少量均匀涂抹在瓷质部分

网友:
6B换7B  热值不对吧

网友:
我的是更换点火线圈,车也恢复不抖了。

网友:
火花塞还可以用,应该不是它的问题。点火不均匀可能是点火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点火线圈,抖动是四缸点火不均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