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怎么确定二极管在线路板上的方向?

楼主(2025-03-31):
一个线路板上有个丝印T4的二极管在板测量像是短路了,结果拆下来测又是好的,想装回去发现板上没丝印,拆的时候忘记了,现在要怎么确定管子在板上的安装方向呢?D8的位置

D8焊盘一边连接开关管,另一边连接芯片的五脚

网友:
芯片的5脚是什么功能,型号有吗

网友A:
R21的丝印是不是2R2?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测的结果就是短路,R21 R28貌似串联后和D8并联,万用表蜂鸣档测2.2Ω电阻就会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1的丝印是不是2R2?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测的结果就是短路,R21 R28貌似串联后和D8并联,万用表蜂鸣档测2.2 ...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忘了D8的正负方向了,请问大佬要如何测定呢?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手册试试

网友C:
看一下芯片型号,对照电路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芯片型号,对照电路判断。

芯片丝印IXDN604PI,某度全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手册试试

芯片丝印IXDN604PI,某度全是广告,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了

网友:
动手前拍张照是个好习惯!

网友:
看看板子上的型号,可试问AI!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拿表量一下哪端到地再结合图上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自己去搜场效应管加速电路

网友:
看板子二极管一脚好像是地,量一下,如果是地,那应是保护二极管,正极对地

网友:
如果是跟三极管的基极相连,那么应是正极对芯片,是给信号用的

网友D:
加速低电平时MOS管关断的,二极管负极指向芯片5脚,类似下图D5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低电平时MOS管关断的,二极管负极指向芯片5脚,类似下图D5的用法:

芯片丝印IXDN604PI,查了一下5脚是输出,是不是给开关管输出开关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芯片丝印IXDN604PI,查了一下5脚是输出,是不是给开关管输出开关信号的?

加速开关管关断用的,上图3842 6脚也是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开关管关断用的,上图3842 6脚也是输出脚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贴片元器件把小白们整的晕头转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