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个双向可控硅控制风扇的问题

楼主(2025-03-31):
    新手小白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个电路是网上找的,照着电路焊接,但发现,双向可控硅直接就导通了,测了下moc3062输入端,通的时候是3V,不通的时候是0V,BT136也是好的。是不是电路哪里接线有问题,

网友:
R42,R46,R50 360欧 改为 4.7K / 1瓦 ,
试试看.

网友:
从MOC3062M驱动电路来看,属于厂家推荐的标准电路,俺用这个电路驱动阻性负载(热风枪加热丝),工作正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049-1-1.html
楼主所言:“测了下moc3062输入端,通的时候是3V,不通的时候是0V”,这不就是正常的吗?

网友:
是每个光藕都通么?那就要看前面的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后面没问题,就看你前面的控制板了,图上的U36是否按钮短接了

网友:
可用更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