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OTOROLA7.2V对讲机电池拆解

楼主(2025-03-31):
充不进电了,只能爆力拆,拆开基本就废了

楼主:
和猜测一样,是电池挂了一个

网友A:
没想到里边竟然这么复杂,还有电路板,元件还不少。

网友:
应该是正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里边竟然这么复杂,还有电路板,元件还不少。

老货用料十足的,看电池不会是2004年的吧?

网友:
电池组用料实在

网友:
这用料,这设计

网友:
老货电池组确实不错,电路板复杂,保护功能多

网友B:
乖乖,没想到里面还有个这么大的电路板和一堆芯片,高级货。看看国产品牌,像宝峰的7.4v电池,拆开了它就2片带保护板电芯,其他啥都没有,都很良心了。某些更杂一点的7.4v对讲机那就纯两片电芯,保护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乖乖,没想到里面还有个这么大的电路板和一堆芯片,高级货。看看国产品牌,像宝峰的7.4v电池,拆开了它就2 ...

这种原装电池价格也高

网友:
原装带识别的电池,可以用皮鞋充修复的电池

网友:
换两个软包电池一样

网友:
我 有一个对讲机电池也是怀孕唇部进去的了

网友:
老货用料十足

网友:
网上有壳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猜测一样,是电池挂了一个

这种是松下电池吧

网友:
我拆这种电池有一手

网友:
用了那么多芯片,竟然电池还会失效一个!
芯片保护的再好也怕猪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