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个老家伙Philco 708 电子管老收音唱片机

楼主(2025-04-01):
电子管老收音唱片机

外观是这样的,大大的木头箱子,这玩意儿当时估计木匠活比电子活还多

调谐指示

唱针臂,有张小的唱片,比标准CD大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用的。转盘中心那个杆为什么是弯的?

图纸来看看,结构比较简单,Canada

主板上的铭牌,philco

背面的机械结构

极罩电机驱动

这个天线框架

扬声器

电子管,缺了一个

修复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估计还是得扔垃圾

网友:
这个卖给搞收藏的,价格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样的老古董越来越少了

网友:
适合收藏,进博物馆还行

网友:
可以自动换唱片(单面)的老古董收音唱机。

网友:
应该尽量修复好收藏,这玩意儿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原汁原味的

网友:
如果能修复一下,收藏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老古董了,电子管,据说有些高烧的发烧友能听出胆机味,这就是传说的胆。

网友:
古董级收藏品。

网友:
老收藏家能搞好

网友:
这个不好修复吧

网友:
古董玩意,慢慢修

网友:
修好吧,这台值得下点功夫。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音效好,修不好只能进家庭博物馆了。

网友:
少了个管子价值大打折扣了

网友:
收藏意义很大了

网友:
收藏起来,有时间慢慢折腾下,恢复了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
修好它,值得收藏。

网友:
那个小唱片是45转7寸唱片,一般是单曲,中心孔很大,需要一个适配器才能在多数唱机上播放。